[問題求助] ASUS K43SV - BIOS - OK 了

楼主(2016-08-23):
ASUS  K43SV REV:2.2  - ( i5 -2410M )

狀況 : 原本不開機

8 顯存   --  找到可用的 BIOS - OK  版本 213

自己在更新官網 BIOS - 317

補充內容 (2016-8-24 04:19 PM):
為何這機子 BIOS 自己會流失 -- 不懂

有哪位大大能解釋一下

A43S K43SV REV2.2.rar

1.49 M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為何這機子 BIOS 自己會流失 -- 不懂

有哪位大大知道能說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何這機子 BIOS 自己會流失 -- 不懂

有哪位大大知道能說明一下

BIOS ROM故障
CMOS電池沒電
RTC線路故障 32.768晶振檢查看看

這台有個通病
華碩K43SV  REV3.0  待機0.037 按開機鍵電源指示燈亮,電流0.038  bios電池右上角三角的二極管第三角對地阻值維118,此故障為南橋rtc模塊短路。更換南橋後阻值維1180.  換南橋後正常上電開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ROM故障
CMOS電池沒電
RTC線路故障 32.768晶振檢查看看

獅子魚大,請教一下這個通病問題:

此故障為南橋rtc模塊短路。更換南橋後阻值維1180.  換南橋後正常上電開機。

你的意思是說,NB過電不開機? 還是NB一上電就掉電不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請教一下這個通病問題:

此故障為南橋rtc模塊短路。更換南橋後阻值維1180.  換南橋後正常上電開 ...

過電不開機

楼主:
那如換過 南僑 -- BIOS 也要再刷一次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換過 南僑 -- BIOS 也要再刷一次是嗎?

HM55以上的系列換南橋BIOS都要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55以上的系列換南橋BIOS都要重刷

感謝 --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