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42-6500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16-08-23):
此機故障情形是有背光無影像,檢測後懷疑是T-CON問題,還請站上前輩們指點一下,因為也買不到此板

VGL和VGH都量測不到電壓,兩顆保險絲均無開路

网友A:
我有一片一樣的。但查資料後確定是E55-6500使用的。應該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一樣的。但查資料後確定是E55-6500使用的。應該用不上

還是謝謝你

网友B:
二个电压都没有,负载不会同时短路吧

vadd有没有,如没有的话,查升压芯及周边元件

网友C:
查 dc to dc ,12V有到PWM 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电压都没有,负载不会同时短路吧

vadd有没有,如没有的话,查升压芯及周边元件 ...

AVDD一樣沒有電壓
VCC有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 dc to dc ,12V有到PWM IC ?

好多顆IC查丕到資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DD一樣沒有電壓
VCC有 3.3V

42吋.VCC應該不會3.3V吧!(沒這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吋.VCC應該不會3.3V吧!(沒這麼低)

我也不清楚,量了之後只有3.3V,我應該沒有量錯點才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量了之後只有3.3V

那就有問題了.查一下面板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有問題了.查一下面板規格書

OK謝謝你昆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有問題了.查一下面板規格書

昆哥此機只有背光型號,查不到面板型號,這台應是人家口中所說的背光與面板的一體機了

网友:
上禮拜維修一台一樣的機型,故障原因是插電亮藍燈,沒有reset回到紅燈,故障點不同,已經送回去了,不能幫你量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昆哥此機只有背光型號,查不到面板型號,這台應是人家口中所說的背光與面板的一體機了

有沒有把軟排退掉量電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昆哥此機只有背光型號,查不到面板型號,這台應是人家口中所說的背光與面板的一體機了

既然是友達子公司的產品,何不嚐試參考友達的T42HW07系列的Datashee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把軟排退掉量電看看

阿資大大面板FCC拆掉後一樣的情形,最初以為是面板拉抵了電壓,結果FCC拆下後一樣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友達子公司的產品,何不嚐試參考友達的T42HW07系列的Datasheet看看.

因功力不夠只有友達的DATASHEET也沒辦法跟原有的做比較
找不到原面板的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功力不夠只有友達的DATASHEET也沒辦法跟原有的做比較
找不到原面板的DATASHEET ...

把 IC 拍出來,讓大家來幫忙,㾦酷就是資料達人多!

网友B:
我猜用白色写有100那颗电感旁边那颗应是升压芯片

网友:
我想...T-com上的升壓晶片有問題的可能性很高
且該顆晶片就算損壞也不會變燙
這是我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 IC 拍出來,讓大家來幫忙,㾦酷就是資料達人多!

這幾顆我查不到資料

此顆是程序記憶體,此顆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用白色写有100那颗电感旁边那颗应是升压芯片

是這顆嗎?

网友:
RT9183應是 1.2V Regulator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ICHTEK/RT9183.html

T64 看其佈線,我猜是 EEPROM。

一般 PWM IC 旁邊會有電感做儲能,電容做平滑。

网友:
圖一的 T64 應該是 Rohm 的 BR24T64FVT-W serial EEPROM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rom/br24t64-w-e.pdf

圖二的 RT9183 應該如樓上五燈大所說的 Richtek 1.2V Regulator
http://www.richtek.com/assets/product_file/RT9183/DS9183-19.pdf

圖三的 D9322 應該是 Rohm 的 BD9322EFJ Step-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http://www.symmetron.ru/suppliers/rohm/bd9322efj-e.pdf

圖四的 404RP 應該是 ST 的 M24C04-RDW6TP 4-Kbit serial EEPROM
http://www.st.com/web/en/resourc ... heet/DM00071277.pdf

圖五的 PD536 應該是 TI 的 PCA9536D Remote 4-Bit I2C and SMBus I/O Expander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a9536.pdf

末圖的 25P40VP 應該是 ST 的 M25P40-VMN6TPB Serial Paged Flash Memory
http://www.jameco.com/Jameco/Products/ProdDS/321664-DS11.pdf

网友G:
有一片邏輯板可替代.
T420(460)HB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片邏輯板可替代.
T420(460)HB01的

謝謝小張大大指導,不過你講的這張似乎也不太好找的樣子,我沒有找到
謝謝小張大大今天已到一位賣家,有相同的板子了,謝謝

网友:
不是这颗8脚的,

应该是28脚那颗,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
殘念了,換了一塊T-CON上去,影像有残影,量測T-CON無VGH電壓,拆除面板兩條FCC,再上電量測,VGH電壓正常了有 26V,代誌好大條,這樣還能修復嗎?好像要從面板板飛線了是嗎?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殘念了,換了一塊T-CON上去,影像有残影,量測T-CON無VGH電壓,拆除面板兩條FCC,再上電量測,VGH電壓正常 ...

漏電了.膠變質了
飛線還是一樣.

如果了解面板的結構......就能處理(10秒內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漏電了.膠變質了
飛線還是一樣.

還請小張大開示,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還請小張大開示,謝謝

應該出現在面板膠和處....用 修BB機燙鈄試試看

應該是一邊漏電
自己測一下左排或右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應該出現在面板膠和處....用 修BB機燙鈄試試看

應該是一邊漏電

非常感謝BEER大哥的指導,謝謝

楼主:
昨晚趁空檔時間把面板拆了,發現了這一處故障點,今天下午再來處理這一故障點,希望這裡處理好就可以搞定收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晚趁空檔時間把面板拆了,發現了這一處故障點,今天下午再來處理這一故障點,希望這裡處理好就可以搞定收 ...

處理好這一處故障點,還是一樣VGH沒有電壓

楼主:
曾大謝謝我會繼續加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大謝謝我會繼續加油的

我幫不上,,,就來打氣,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