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煉獄蝰蛇(2013)滑鼠微動開關更換後點擊失靈,付費尋求維修

楼主(2016-08-23):
幾天前弟與我老弟(兩個大肉腳)更換滑鼠左右兩邊微動開關後,右鍵微動點擊沒反應
,左邊點擊正常。猜想應該是加熱過頭以致於銲點銅箔脫落的問題導致。

在網路爬文後,有找到可用拉飛線解決(弟程度有限不會找),也查到用美工刀輕撥銲
點周邊找到電路板露出銅箔線路部份,再銲再一起導通。不過我輕撥一小塊就不敢再繼
續了,怕更糟~~

煉獄奎蛇這隻滑鼠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新買的 ZIPPY DF3-P1 微動開關還有專用的
鐵氟龍鼠貼掛掉會頗心疼。在這裡願意附費尋求專業的大大幫忙維修,有意者請 PM,
感謝您!!

網路上找到的 煉獄奎蛇 拆解圖﹕
http://www.zeecrear.com/?p=12559

附圖為我實體滑鼠拍照,專業的大大們可預先評估是否有機會及把握修好。謝謝!!

補充內容 (2016-8-23 07:46 PM):
補充說明﹕感謝 dcstudio 大提醒。弟住在嘉義市,能就近的痞友協助尤佳~謝謝!!

网友A:
如果只是單純的掉焊點, 找得到跳線能接的地方, 當然修得好!
但... 樓主要不要加註下您所在的位置?? 好讓就近的痞友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單純的掉焊點, 找得到跳線能接的地方, 當然修得好!
但... 樓主要不要加註下您所在的位置?? 好讓就 ...

感謝您的提醒,弟住在嘉義市~

能就近的痞友付費維修尤佳,外縣市付費協助也可。
弟只要有機會能修好即可~謝謝!!

网友B:
請問一下!修理好了嗎?如果只是單純的微動開關微修這我可以幫忙,但我住鶯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修理好了嗎?如果只是單純的微動開關微修這我可以幫忙,但我住鶯歌! ...

您好﹕
尚未有專業大大聯絡,如您有意可PM連絡。
來回寄送及維修費用弟負責~~感謝您!!

補充內容 (2016-9-2 03:52 AM):
目前已請 阿里阿呆 網兄協助維修,感謝各位痞友^^

网友:
有人幫修,求維修過程經驗分享。

楼主:
阿里阿呆大完工圖﹕新拉一條飛(跳)線即可。

看起來施工很容易,但事實上﹕

1、要找到微動開關三隻腳中,是哪幾腳的焊點因解焊或焊接掛掉,個人就不會查。
2、要拉飛(跳)線的位置該如何找?這點也搞死弟我 >.<!!
3、圖片看起來很簡單,但焊點事實上很小。沒好手工及工具輔助(例﹕放大鏡)就會很難搞。

這裡﹕再次的感謝阿里阿呆大協助完修~感謝您^^

网友B:
既然有"ㄚ三哥"想了解維修的過程與經驗分享,那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根據主人的敘述原本這個滑鼠是因為左鍵點擊不良,他的兩個弟弟就把左右鍵兩個一起更換,更換完之後卻把右鍵微動開關的第3個焊點銅片破壞了,也告知現在右鍵無反應!
當我收到這個滑鼠果然是高價的滑鼠共有5個按鍵,一開始我習慣先照相,一邊拆一邊照這樣可以幫助維修,看到了右鍵微動開關的第3個焊點,果然焊點不見了,這種微動開關共有三個接點無動作時1和3是相通的,按下時1和2導通,於是我用電錶嗶嗶檔先測試開關1.3-1.2是否正常,結果正常表示開關沒問題,就直接插上電腦測試還是一樣無反應,再拿電錶用20v直流檔先測試左鍵開關1.2得到3.25v,再測試右鍵1.2-無電壓,心理已經有底了是第2接點斷路了,大家看一下上方這張圖,我看到開關旁邊有一條約2公分還有一條直接到C31左邊接點,就用飛線接到開關後面第2接點,再上電腦測試結果這個是滾輪的接點,把右鍵開關拆下看個明白,原來第2接點也破壞了,這下明白了是那一條約2公分的線路,用小工具在小圓點處把漆刮除,用電錶嗶嗶檔找到了是在C32左邊接點,然後飛線.測試.報告完畢!
敘述的太詳細,希望各位前輩多多包含!!!!!!!!

2公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ㄚ三哥"想了解維修的過程與經驗分享,那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根據主人的敘述原本這個滑鼠是因為左鍵 ...

感謝分享,
剛開始也只看到一個焊點不見,
看到維修品怎麼拉那麼多條線,
原來還有其他故障點~~
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ㄚ三哥"想了解維修的過程與經驗分享,那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根據主人的敘述原本這個滑鼠是因為左鍵 ...

感謝分享維修過程,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