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冷器遙控器無法遙控

楼主(2016-08-23):
各位大大好

近日遙控器發現無法遙控冷氣機
目前以經測試過

1.紅外線燈使用相機鏡頭確認 無紅外線輸出
2.換新電池 仍無效
3.同款機型 另一支遙控器可以遙控冷氣機
4.機板目視檢測 銲點目視無太大問題 無燒焦狀況。
5.遙控裝上電池後,操作及顯示均正常 無按鍵失常或螢幕出現不良

附上5張簡圖 請各位大大參考

請問小弟可以再朝哪些方面做檢測呢感謝

网友A:
先確認+,-是否有電壓,
電池接觸點有無生鏽,
無紅外線輸出,
紅外線燈故障,
需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是否有電壓,
電池接觸點有無生鏽,
無紅外線輸出,

你好
1. + 和 - 有電壓 我搖控器面板和按鍵皆可正常顯室和操作
2. 接觸點無生鏽 如圖所示
3. 請問紅外線燈是否有檢測的方法?

謝謝 ^^

网友B:
推測是紅外線燈
按壓按鍵時檢測LED電壓
有電壓則表示紅外線燈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 + 和 - 有電壓 我搖控器面板和按鍵皆可正常顯室和操作
2. 接觸點無生鏽 如圖所示

1.紅外線燈使用相機鏡頭確認 無紅外線輸出,
這檢驗的方法你已經會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紅外線燈使用相機鏡頭確認 無紅外線輸出,
這檢驗的方法你已經會了阿~~~ ...

@@.
原來如此,因我本想說是不是可能其他電子元件沒輸出,所以導致LED紅外線燈不亮。
明天換顆正常的紅外線LED試試..

网友:
LED可量順向與逆向,初步就可判斷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原來如此,因我本想說是不是可能其他電子元件沒輸出,所以導致LED紅外線燈不亮。
明天換顆正常的紅 ...

請問一下,
照片你是用什麼拍的,
很清楚....
如何壓縮,
看到你在發問,
想發遙控器維修例,
照片都拍不好,
檔案又大...
真是遜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
照片你是用什麼拍的,
很清楚....

只是用手機拍的,但因圖檔太大,所以要用電腦縮小圖檔
發文前,有說明 ,你可以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測是紅外線燈
按壓按鍵時檢測LED電壓
有電壓則表示紅外線燈故障

裝上電池並按按鍵測試
發現案件按下時候,用三用電錶測量電壓會升高一點
大概是0.4左右吧
所以應該是紅外線Led故障了嗎?

网友:
電壓應該在2.5~3.0v之間,
如果不足,是否電力不夠,
你有用數位相機檢驗過,
led有亮燈嗎?
如果沒有亮,就是故障了..
可參考這篇看看,是否有收穫...
[維修實例]GMI 8319-T數位電視盒之遙控器;無法遙控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3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上電池並按按鍵測試
發現案件按下時候,用三用電錶測量電壓會升高一點
大概是0.4左右吧

先換一顆吧

网友C:
遙控器上的紅外線LED用電表的二極體檔測試,不用拆下立見分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遙控器上的紅外線LED用電表的二極體檔測試,不用拆下立見分曉.

測量了
約莫1.47 V
這  . . . . . . 是 正常範圍內嗎

网友C:
不是這個意思.
電表切二極體檔,用探針去碰觸LED的正負腳,關燈用數位相機觀察LED有沒有亮即可.
此時電表是當LED電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個意思.
電表切二極體檔,用探針去碰觸LED的正負腳,關燈用數位相機觀察LED有沒有亮即可.
此時電表是當 ...

了解
我試了,用相機看都沒亮
但我也拿另一支好的遙控器,
用此方法測試,也都沒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我試了,用相機看都沒亮
但我也拿另一支好的遙控器,

有在暗處檢視嗎?
乾脆用數位相機拍下照片,
有按遙控器任何鍵嗎?

网友:
請確定電表探針正負極正確接觸LED,不亮時互換也可以,不會燒.

网友:
你將圖片右邊裝電池 + 那顆小電容拆下,再按遙控器看看。我是遇到過那顆電容有問題導致遙控器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
照片你是用什麼拍的,
很清楚....

sandy:我是用手機拍好,再用小畫家縮圖約60%,就符合上傳要求了。如照片要標示就在縮圖後做

楼主:
搞定 !!!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
最後是更換紅外線LED燈即修復完成

之前一直沒更換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烙鐵和銲錫銲 必須去借
及材料也是必須殺肉
所以想確認到底是什麼元件故障和其檢測方法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大大專業的指導ˋ

网友:
恭喜完修!我的電表濱?的,有紅外線擋?對我這個菜鳥來說量紅外線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