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 數位機上盒 歌林 STB-SK06 無訊號輸入

楼主(2016-08-23):
請問大大
我家的電視盒壞了,目前開機只能顯示廠商LOGO
拆看電視盒看裡面的元件,沒看到有哪邊特別怪或燒焦樣子
起初發生異常我在 7805CV 這顆 IC 上搖一搖後就好了(自己都覺得這動作很蠢)

現在是完全都不能看

想請問大大的經驗有可能是哪邊壞掉或是該怎麼測量
....懇請大大教我如何DIY檢測....

電視盒主機版圖

電視盒主機板

電視盒主機板

電視盒晶片主機板

電視盒晶片主機板

電視盒晶片主機板背面

電視盒晶片主機板背面

目前的情況

訊號弱

訊號弱

网友:
歌林數位盒通病,
所有電容檢查是否有問題,
有些是電容值不夠,
外觀檢查不出來....
ps.電源板的電容

電源板的電容

電源板的電容

楼主:
謝謝大大給我方向,我先google學習如何測試電容是否損壞一下,測試好在回饋結果

网友A:
7805CV 搖一搖會好?=>可能有虛焊,補焊看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給我方向,我先google學習如何測試電容是否損壞一下,測試好在回饋結果 ...

可以先參考S7C7Y大的建議,
無法排除時再檢查電源板電容~~

我家有兩台歌林電視盒,
都是這樣修好的....

楼主:
請問大大我在Youtube看到量測電容好壞的影片教學
https://  youtu.be/fGJxYNd5H6g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發表連結,以空白隔開發表)
那我是否要把電容全部都焊開量呢?
還是可以直接在電路板上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CV 搖一搖會好?=>可能有虛焊,補焊看可否正常!

謝謝大大的提醒,這點我有事先先排除了
我以為是元件壞了,還花了25元去買一顆
換上去後還是gg

有點一點我想請問大大
7805CV這顆IC是不是很容易發燙??

因為7805CV這顆在我還沒換自己買的時候,開機大約幾分鐘後就升溫變得很燙手,起初我傻傻地以為異常
去買一顆來換,換完後情況還是沒變依然燙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在Youtube看到量測電容好壞的影片教學
https://  youtu.be/fGJxYNd5H6g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發表連 ...

電容是要解焊,
才能測量好壞,
用三用電表只能粗略判定好壞,
但容質低下時,
需用電容錶才能量出好壞,
也有其他檢測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這點我有事先先排除了
我以為是元件壞了,還花了25元去買一顆
換上去後還是gg

那代表輸出電流吃很重或7805邊的電容不良

楼主:
大大們晚上好
回饋結果
我使用指針的電表
電表先轉到X10後
紅棒接電容的負極,黑棒接正極,指針有往右邊跳再回到 無限大
測試後電容好像都先往右跳再往左跑
如下圖
我拆下9顆來量測
如下圖

我這樣測好像看不出來電容異常.
請問還有其他方向嗎?

另外再請問10uF的電容放電是不是很快?

因為我電表先轉到X10 充電 與轉到X1 充電後
在轉到DCV 10 檔 看他放電的樣子
第7顆與第9顆一下子就放完了(感覺不到3秒)
這樣算正常嗎?

楼主:
請問大大
我把第7顆10uF 好像弄壞了
現在我不管充放電都沒反應了
壞掉的這顆上面寫16V 10uF
我可以換大於16V 的電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我把第7顆10uF 好像弄壞了
現在我不管充放電都沒反應了

這棵是故障了,不是你用壞了
電壓V值可大,電容值要相同,
你用三用電表量測,
不能代表電容是好的,
我換過一顆外觀正常,
用三用電錶也是有反應,
但它就是故障品....
7805這棵應該本身就會發熱,
他後方還加個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棵是故障了,不是你用壞了
電壓V值可大,電容值要相同,
你用三用電表量測,

請問大大
買電容表的話
需要像用三用電錶量的電容一樣全部都拆下來一顆一顆量嗎?

我想說是不是要去買一台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買電容表的話
需要像用三用電錶量的電容一樣全部都拆下來一顆一顆量嗎?

有懷疑故障的電容先換,
測試數位電視盒是否正常了,
或許只有那一顆故障.
有圈紅線處的電源版的電容處,
故障可能性比較高,
可以換掉(電容是有壽命的)
有無需求購買電容表(勿買便宜的)
則看你需求...
用電容表"量測電容"時,
電容本身須先短路,
才不會傷了電容表.

网友C:
先量訊號控制IC,電源正常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這點我有事先先排除了
我以為是元件壞了,還花了25元去買一顆
換上去後還是gg

7805CV這顆IC是不是很容易發燙??

這個元件是提供電路工作時的電壓,若不正常,電路自然會不正常工作!

我是建議你先換下這個元件輸入及輸出端的電容,順道測一下輸入及輸出端的電壓各是多少!也就是用三用電錶電壓分別量一下13 腳及12腳的電壓,另外你說搖一下這個 7805CV 有時會正常,可能是過熱,導致銲點接觸不良!

另外我幫你補上影片,不過這種測試很原始,無法精確的測出電容的好壞!
https://youtu.be/fGJxYNd5H6g

网友:
電解電容...
外觀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外觀異常肯定異常

要檢查容量是否在誤差值內,檢查ESR是否過高,檢查VLOSS百分比是否過高

你去買一台電容錶來測電容容量是否正常吧~新買的電容也要經過檢查才裝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給我方向,我先google學習如何測試電容是否損壞一下,測試好在回饋結果 ...

測試電容器esr是否足夠,最好的方法是買一台 痞酷網團夠的電晶體測試儀,我也有買,這一台讓我修好許許多多家電,包刮 數位瓦時計 數位表頭 電源供應 電子安定器 .... 反正電觧電容esr 不足的都可以抓出來,反而先錢買的電容表就只能量出電容量...這一台一魚多吃 電晶體 電阻 電感 電容 都能測量還自動辨認呢!!

网友E:
傳統指針電表,只能"概略"以電容充放電速度的快慢,憑其經驗來研判電容是否異常

以上~是NN年前測量儀器均為天價時代的做法

現在測試電容好壞及容值,均使用

1.數位電表(帶有測試電容檔位,並注意其測試電容值的上 &下限值)

2.電容表 or china出產的"晶體測試儀" (除電容外,還可測試晶體元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578

基本上價格均不貴,也是值得投資的工具.

你可以問問現在是否還有晶體測試儀團購或是你直接去淘寶網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訊號控制IC,電源正常嗎

安安  大大
可以請問你
訊號控制IC是哪一顆呢?
電源要顯示多少才是正常呢?
測量前我需要先接電源讓電視盒動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元件是提供電路工作時的電壓,若不正常,電路自然會不正常工作!

我是建議你先換下這個元件輸入及 ...

安安 大大
請問 7805CV 這顆在測量時 須要先讓電視盒通電嗎?
13腳與12腳 正常動作供電需要顯示多少電壓才是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傳統指針電表,只能"概略"以電容充放電速度的快慢,憑其經驗來研判電容是否異常

以上~是NN年前測量儀器均為 ...

謝謝大大的建議
我會注意看看網購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安 大大
請問 7805CV 這顆在測量時 須要先讓電視盒通電嗎?
13腳與12腳 正常動作供電需要顯示多少電壓才 ...

你沒上電的話,電路板上會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懷疑故障的電容先換,
測試數位電視盒是否正常了,
或許只有那一顆故障.

安安 大大
今天我把電源那邊的電容全換新的
但是情況沒有改善呢
電視那邊依然是無訊號輸出
聽的到人聲只是斷斷續續
聽不出人聲再說啥

附上目前情況的影片

https://  youtu.be/DroC9dmvhyE

(我不能發表連結再麻煩大大把空白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上電的話,電路板上會有電壓嗎?

原來如此....
我誤會可以向測量電容那樣直接用電表量..長知識了
謝謝大大的指正
抱歉我新手沒啥常識..請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安 大大
今天我把電源那邊的電容全換新的
但是情況沒有改善呢

你換的電路板能拍照上傳嗎?
ˋ450v 82uf這顆你有換嗎?
以前還沒一年有送修過,
回來我檢查是全部電容(電源板)都換了.
我自己是修第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換的電路板能拍照上傳嗎?
ˋ450v 82uf這顆你有換嗎?
以前還沒一年有送修過,

大大
我有換
只是我的是47uF 450V
材料行的老闆說沒有450V 叫我裝400V看看
跟你的不一樣

照片明天補上

順便一問
當電容裡面有電的時候去摸電容會被電到嗎?

因為我把插頭拔掉後去有搖壓下450V 這顆電容
結果被電到~~
現在換400V 就不馬上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有換
只是我的是47uF 450V

高壓電容器如果沒有放電就摸端子你很可要七天後才能回家,您趕7/30關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換的電路板能拍照上傳嗎?
ˋ450v 82uf這顆你有換嗎?
以前還沒一年有送修過,

大大 安安

我換了照片紅圈處

12顆電容 1顆7805CV 1顆LM317

換完後接回電視
還是有異常
目前的情況就是我傳的影片

在麻煩大大在幫忙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壓電容器如果沒有放電就摸端子你很可要七天後才能回家,您趕7/30關門?

謝謝大大的提醒

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安 大大
請問 7805CV 這顆在測量時 須要先讓電視盒通電嗎?
13腳與12腳 正常動作供電需要顯示多少電壓才 ...

安安 大大
7805CV 這顆在電視盒送電後量電表12腳是11V 13腳是7V

請問這樣的電壓算正常嗎?

网友G:
腳2是GND,正常狀況下2與3是+5V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腳2是GND,正常狀況下2與3是+5V才對

大大 安安

請問大大的意思是
12腳=5V 23腳=5V嗎?
還是23腳=5V?

剛剛量一下
12腳=11V
13腳=7V
23腳=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安安

請問大大的意思是
剛剛量一下
12腳=11V
13腳=7V
23腳=5V

對,就是這樣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就是這樣才正常!

大大安安
yong135 大大有提到訊號控制IC  電源是否正常
指的是哪一顆呢??

我需要再多提供哪些資料給大大參考?

讓我知道是哪一顆我再去確認電壓

网友:
你好像都沒搜尋曾經有前輩發過的帖
pc板上有印5組電壓
http://bbs.pigoo.com/thread-49553-1-1.html
我是菜鳥我不會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安安
yong135 大大有提到訊號控制IC  電源是否正常
指的是哪一顆呢??

16腳IC型號?

网友:
路過,來看一下,加油 加油

楼主:
大大 安安

16腳的IC 是HIN232CP

我該怎麼測量呢?

楼主:
大大 安安

今天我量了 37v  22v 3.3v 15v 7.5v 均無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49553-1-1.html 這篇大大發表問題的

我資質比較不好
沒辦法領悟最後這篇大大是怎麼解決的

請問大大現在我該如何是好?

网友:
有這麼多的測試點量不到電壓,可能是有一個供電的共同點無輸出,仔細的找,別氣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安安

16腳的IC 是HIN232CP

這棵是RS-232 transmitters/receivers,不是訊號控制IC
LM317是1.2V至37V電壓穩壓器
37v無電 其它都沒電,問題應在前端電源

楼主:
大大 安安
今天查了一下電路
有幾點我覺得很奇怪
有可能我用錯方法量了
1.首先 37v  22v 3.3v 15v 7.5v  這幾個元件在板子上面畫很像電感的圖示
我GOOGLE了一下..沒有查到相關直接在這疑似電感上直接量電壓
但是我直接量疑似電感後面的電容上是有電壓
...可惡羅生門

2.
第一張圖 是37V疑似電感如圖
我重變壓器一直追,追到後面結果沒有焊
這樣是沒錯的嗎?(有兩處)
背面↓
正面↓
背面↓
正面↓
這兩處我都沒有動過
比如像第一張圖
通電後我直接量電桿後面的電容元件是沒有電壓的..

我是否應該把那2條斷路給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安安
今天查了一下電路
有幾點我覺得很奇怪

原來沒接就不要接,應是原廠選擇性電壓沒用到.
量LM317有電壓嗎 1:ADJ 2:Output 3:Input
#檢查電路板過熱變色範圍的零件

网友:
該篇文章,並未有說已解決完修

那篇文章就只討論到要檢查"全部"電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沒接就不要接,應是原廠選擇性電壓沒用到.
量LM317有電壓嗎 1:ADJ 2:Output 3:Input
#檢查電路板過熱 ...

大大安安
今天量了LM317 3隻腳 沒有電壓通過耶
找到這個希望離成功有跨進一步...

另外大大想要知道的16隻腳IC 我還有找到另一顆
CD4053BE  請問這IC我該怎麼量?
如圖

网友:
先找IC的相關資料,研讀後,必有收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安安
今天量了LM317 3隻腳 沒有電壓通過耶
找到這個希望離成功有跨進一步...

CD4053BE就是訊號控制IC.相關資料上網查
LM317無電,問題應在前端電源

网友H:
百分之80是Tunner壞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大 安安
今天查了一下電路
有幾點我覺得很奇怪

紅圈處看起來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百分之80是Tunner壞了

大大安安

 請問 Tunner 是哪一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紅圈處看起來怪怪的

大大 安安

我功力不夠焊的不好

那顆是電容 我確定那兩隻腳沒有相觸到

网友J:
這種第一代只能接收 480 I Mpeg 2 的 數位機上盒 ,不值得修,花大量精神把它修好,也只能收到 12個節目.
目前共有 6支載波 ,共21個節目,其中9個為 H.264 1920*1080 的HD 節目. 修好也是半殘機.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種第一代只能接收 480 I Mpeg 2 的 數位機上盒 ,不值得修,花大量精神把它修好,也只能收到 11個節目.
目前 ...

謝謝大大的忠告,這是我第一次修,想完成他,不在乎能收看多少台,只是想得到經驗。

楼主:
final.....
搞不定...
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