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CO AIRONET 1200 設定問題

楼主(2016-08-23):
這台是一位老會員幾年前給我的,給我的時候沒有變壓器,所以我也都沒試過,這幾天在搬東西時被我翻出來,CISCO 的名聲很響,不知道效果如何?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設定這一台?

對了!要試也沒有48V 的變壓器,我來想一想怎麼弄一個48V 的阿答不答。

网友A:
老大,你參考一下附加檔的說明:
CISCO AIRONET 1200.pdf (1.82 M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參考一下附加檔的說明:

這個我看過了,就是覺得不太好設定,才想上來問看看有沒有會員會設定這台。

网友B:
  電源供應器請於網拍搜尋 "48V 0.38A".

  產品資料: 其一 , 其二 .

  產品服務: 其一 , 其二 .

  供參考, 願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應器請於網拍搜尋 "48V 0.38A".

  產品資料: 其一 , 其二 .

謝謝提供相關資料

网友C:
WISH大大,我手上也有一台CISCO的AP,他的WEB UI很不人性化,
所以同行都建議用CONSOLE線進去下指令會較省事,
用PUTTY跟CISCO當關鍵字GOOGLE一下有一些教學文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大,我手上也有一台CISCO的AP,他的WEB UI很不人性化,
所以同行都建議用CONSOLE線進去下指令會較省事,

請問你的CISCO AP是使用48V的嗎?如果是的話,可否方便來拿示波器時順便把我這台AP拿回去先試一下是不是好的?我也沒有CONSOLE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CISCO AP是使用48V的嗎?如果是的話,可否方便來拿示波器時順便把我這台AP拿回去先試一下是不是 ...

是48V沒錯,CONSOLE線也一併帶過去,
我那台現在還躺在那裏....找機會再來設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8V沒錯,CONSOLE線也一併帶過去,
我那台現在還躺在那裏....找機會再來設定他. ...

喔!我以為你正在使用CISCO 的AP 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我以為你正在使用CISCO 的AP 哩!

那台(Cisco  Aironet 1600)是年初從對岸帶回來的,
畢竟架新AP上去的話很多同仁的手機平板筆電動都要重新設定(想到就懶~~)
再加上我自認沒能力把CISCO的設備加密等級什麼的調整成跟原來設備一樣可以無縫接軌,
目前ASUS那台幾週會熱當一次,
我是比較想把ASUS開孔加風扇,工程還比換AP來的小一些.
不過CISCO那台之前在對岸用了兩年多,穩定性真的不是概的.

网友D:
W大這台1200似乎只支援802.11b和802.1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這台1200似乎只支援802.11b和802.11a...

真的嗎?那只能當古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那只能當古董了......

拿去故宮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那只能當古董了......

強叔附的手冊1-11頁有說明, 2.4g只到11M, 5G才有54M.(剛好就是11b和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