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BLUESTAR 600烘碗機誤送220V燒毀

楼主(2016-08-23):
藍星是國產神盾級的烘碗機,燒毀後廠商建議買新機
52X60X70CM白鋼外表結構沒使用螺絲,全部採點焊

主控板總成為上置,PCA較不易受潮
拆修,用一字起從面板的下方撬開(夾片式上崁下夾)

卸下面板就看到整個總成

從燈管上方用指頭鬆下兩顆螺絲,即可抽出整個總成盤

拆離電線

取出總成盤

110VAC電源側已斷路,保險絲未斷
7805短路、ZENER短路、變壓器一次側斷路

10W預熱式安定器融燬

TH SW通路正常,HEATER斷路。風扇用12VDC測試良好

更換陶瓷HEATER,風扇供24VDC,110VAC通電測試209W,OK~

更換10W預熱式安定器

T5 UV燈管正常

變壓器更換一次側115度C溫保。線圈阻抗138,OK~

變壓器二次側為25VAC

更換78L05、20V ZENER,電壓就出現了

主板、按鍵板測試,OK~

總成組合測試,230W

關門電燈開關變形,補膠片融合

不小心~ 美眉又省了萬把塊!

网友A:
我們比較有興趣的是220V誤送是誰搞的?

网友:
樓上說的對,怎麼會誤送220電壓

网友B:
Q1.能在PCB上寫字的是哪種筆?

Q2.陶瓷TH是啥?~溫度開關?

Q3變壓器換了溫度保險絲?...還是指繞了線圈?

Q4.藍星早年一包35.......好懷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比較有興趣的是220V誤送是誰搞的?

美眉的房子整修及配線
水電師送錯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能在PCB上寫字的是哪種筆?

Q2.陶瓷TH是啥?~溫度開關?

5mm油質簽字筆一支13.-
THERMAL SWITCH
換115度C THERMAL FUSE 1A

我像小明.......一樣的............笨!

网友:
我非常反對住家在隨手接觸得到的地方裝設220V插座,誤插燒毀電器的可能性非常高,很多人從對岸購買或帶回220V電器,所以增設了220V插座,這也增加了插錯電的機率。

PS:上述跟本案件無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眉的房子整修及配線
水電師送錯電~

叫水電師傅負責~~~~~
老師怎麼教的~~~居然送錯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水電師傅負責~~~~~
老師怎麼教的~~~居然送錯電?!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的。
鎖白色那條, 中心線。 不知為甚麼, 鏍絲自己就鬆掉了!

補充內容 (2016-8-26 10:01 AM):
中性線 N...誤植為    中心線

网友:
水電師會送錯電.太離補了吧 !!!!!!

网友C:
今天早上老婆打電話來說為何吸塵器有燒焦的味道,一問之下才知道插頭插在雕刻機專用的220V插座,當場報銷一台吸塵器。當初為了避免誤插我還在每個插頭旁貼220V的貼紙,結果還是發生了... 幸好這台是便宜貨不是Dyson

网友D:
這廠商建議直接換新的,也太沒良心了吧!! 一萬多元不是小數目!! 更何況這東西這麼大台,報廢要丟哪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老婆打電話來說為何吸塵器有燒焦的味道,一問之下才知道插頭插在雕刻機專用的220V插座,當場報銷一 ...

我公司把220V插座的面板都噴上紅漆以防誤用...
另一家常去的安規實驗室更誇張的是把220V插座都裝可掀護蓋(浴室防潑水那種), 內外也都噴紅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廠商建議直接換新的,也太沒良心了吧!! 一萬多元不是小數目!! 更何況這東西這麼大台,報廢要丟哪裡? ...

我知道有些廠商都是發包出去 . 像電源部分 . 板金部份.......等等
而且很多都沒細部查修的能力......

都是以切西瓜方式來換區域總成

(當然也有些有 . 但避免後續糾紛乾脆全換比較沒問題 . 以免幫客戶省錢還被嫌)

网友:
泰國這裡使用220VAC 50Hz   隔一段時間  就是會有這種事出現
買 台灣或外國直接進來的設備  有含電腦的  常常預設為110VAC
廠商安裝人員 送電時 就  爆! 爆! 爆!

多次看著 同事 緊急開車帶著  台灣廠商  衝到曼谷IT 市場 買電源
後來我直接  獨立一頁加註本地電壓規範 列舉案例
要求廠商安裝人員到現場後  閱後簽名  才准許送電測試
才把那些同事撈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把220V插座的面板都噴上紅漆以防誤用...
另一家常去的安規實驗室更誇張的是把220V插座都裝可掀護蓋 ...

是應該這麼做。原本這220V排插沒用都是捲起來的,哪知道昨天晚上懶得收就發生憾事

网友:
台灣的水電工,看到美媚,連工作都隨便,,,叫他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