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32W6000D 開機亮綠燈,3秒背光暗

楼主(2016-08-24):
這台 TL-32W6000D 開機由紅燈轉綠燈,但是背光一閃就滅 .
去各大網拍要買高壓板都是 單口 I315B1-16A這個型號 , 無耐我的高壓板是雙口,請教各位前輩這種板子那裡有賣 ?

高壓板正面照

高壓板反面照

補充:自行找到的高壓板,不知是否能替代

网友:
上机试就知道了,接口对了应不会帽烟

楼主:
收到,開始訂單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開始訂單試試

特規面板&特規高壓板&特規電源板,建議棄修不要浪費錢。

网友B:
這款要代用,需連電源供應POWER也要一起更換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規面板&特規高壓板&特規電源板,建議棄修不要浪費錢。

不知道更換led 燈條能否成功 ? 目前有版友協助,成功後再來回報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要代用,需連電源供應POWER也要一起更換才可以。

power 也很特殊 ... 目前只能先試試更換led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