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外接盒硬碟(磁碟因與另一個連線磁碟發生簽章衝突而離線)

楼主(2016-08-24):
大家好

故事是這樣的~~拿到一顆硬碟想檢查好壞

用跟學姐買的,外接盒插上電源線傳輸線均正常

打開電腦後右下角也有顯示找尋到新硬體正常可使用

但當進入"我的電腦" 後找不到該外接硬碟

只有原本主機的硬碟(抱歉用手機翻拍照片,畫質很差)

用crystaldiskinfo 找得到外接盒硬碟

磁碟管理也找得到外接盒硬碟

想說會不會是 沒有格式化~~所以在我的電腦看不到外接盒硬碟

將滑鼠移到外接盒硬碟上,按左右鍵均無反應

將滑鼠移至左邊的說明~出現

離線(磁碟因與另一個連線磁碟發生簽章衝突而離線)

我也第一次遇到如此情況!!~ 就利用GOOGLE大神 搜尋一下

找到一篇解決的文章

http://beddingmall.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04.html

步驟一

開始>執行  打入cmd

步驟二

輸入 diskpart

步驟三

輸入 list disk

會出硬碟資訊

再選擇那個是外接盒的硬碟

步驟三

輸入 list disk 1   (我的離線是1)

最後再輸入 online disk

就連線完工了

謝謝大家 請參考看看

网友:
在您磁碟管理員畫面,顯示離線那邊
按滑鼠右鍵可以叫出選單,裡面有連線/離線 項目可以選
我想這應該是指令online disk的GUI界面

网友:
磁碟管理那邊變更磁碟機代號及路徑或許可行? 沒實際碰過不確定.

网友:
我來補個圖,這樣更清楚。
這樣就可以直接重新連線!

网友:
我遇到比較多次(自己的外接盒或隨身碟)都是磁碟機代號衝突,
多發生於品牌套裝主機面版上有多合一讀卡機,
進磁碟管理把磁碟機代號錯開就可以排除了.

楼主:
我印像中,在離線那邊按右鍵,沒出現連線/離線選單,明天再確認看看,謝謝大家的回覆^_^

補充內容 (2016-8-25 09:00 AM):
一早打開電腦~~ 想再驗證~~ 可是已經都連線中了~~所以~~感謝大家指導~~有機會再研究看看^^

网友A:
我是認為你要測試的那顆硬碟,被設定成~~~"動態硬碟"~~~

所以才有這些事情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認為你要測試的那顆硬碟,被設定成~~~"動態硬碟"~~~

所以才有這些事情發生 ...

我不知道 什麻是動態硬碟說~~

剛去爬文了一下!!~ 還是沒有完全理解  設定這動態硬碟有什麻好用(好處)

以下是 截取 IThome http://www.ithome.com.tw/node/46308
若有無妥請告知並會刪除 (我沒有權限刪除修改 PO文這是痞酷的規定)

動態磁碟分割與基本磁碟分割不同,後者是將磁碟分割成主要磁碟區或延伸磁碟區、邏輯磁碟區等,而前者是依照功能區分為簡單、跨距、等量、鏡像以及RAID-5等五種磁區分割,後兩者只能在伺服器版的Windows作業系統中建立,所以Windows XP的動態磁碟分割設定中,並沒有這兩種設定。

除了上述兩者伺服器版才有的動態磁碟分割外,尚有簡單、跨距、等量三種分割。簡單分割僅提供最基本的磁碟分割,不具任何特殊功能;跨距分割則可以將多個動態磁碟分割結合成單一磁碟槽,最多可把32個動態分割,結合成一個磁碟槽;等量分割則是與RAID-0相似,將檔案分割並存放到不同實體磁碟上,讓磁碟檔案傳輸速度加快。其中跨距與等量分割需要兩個以上的實體磁碟,才可設定。

謝謝大大指教~~又認識了動態硬碟這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