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WPA_N20惠斯頓電橋的應用

楼主(2016-08-24):
1.惠斯頓電橋是由上下左右4個電阻臂組成,也就是由左右各2個電阻分壓而成,其中間輸出角再接至電流表,只要調整臂上電阻值比例相等,則分壓相同,此使得電流表讀值為零.
2.但學生時代所學知識,只知計算各臂電阻值另其平衡即可,但在實際應用又為何呢?近日剛好取得一個惠斯頓電橋電路,經壇內某熱心人士的幫忙,將實體線路畫出,並經線路分析後,我自行將其應用在導線的內阻測試及精密電阻測試,發現此純由電阻組成的電路,在測試精密電阻的準確度及極低阻值的元件,皆能有一定的可靠度.
3.以下為實際測試結果:待測物分別為10公分及20公分的OK導線,另外還有1個10k歐姆的精密電阻.
4.各測試圖片:
4.1 面板功能示意

4.2 測試10公分導線阻值(Rx=4.3/100)

4.3 調整刻度盤使電流表讀值為零

4.4 測試20公分導線阻值(Rx=7.6/100)

4.5 調整刻度盤使電流表讀值為零

4.6 使用LCR表測試20公分導線阻值

4.7 使用LCR表測試10公分導線阻值

4.8 測試10k歐姆精密電阻阻值(Rx=1000.7*10)

4.9 10k歐姆精密電阻

學習心得:你必須了解各刻度盤上的數值與待測電阻的計算方法.

网友A:
惠斯登電橋以前是電子科系必讀的課程,只是不知道現在還有在讀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斯登電橋以前是電子科系必讀的課程,只是不知道現在還有在讀這個嗎?

這些雖屬基礎課程,但能學會應用便是其可貴之處,現今學校的課程,我們雖無法參與,但至少在這片論壇上,還是有許多前輩願意付出及貢獻,這才是可堪珍惜之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雖屬基礎課程,但能學會應用便是其可貴之處,現今學校的課程,我們雖無法參與,但至少在這片論壇上,還是 ...

是的!這也是我當初架這個小論壇的想法之一。

网友B:
一開始不平衡的時候如果是動圈式表頭應該有機會會損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不平衡的時候如果是動圈式表頭應該有機會會損壞吧

是的,觀察細微,故作者特意在左上角的紅色開關,其在"Initial"位置,即串上10k電阻至電流表端,形成限流保護作用(即粗調作用),最後再把此開關切換至"Finial"位置(短路10k電阻),此舉可達成細調功能.

网友:
這重點在所有零件的精確度和穩定度要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