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IGIDAIRE 富及第分離式冷氣機室外機當機

楼主(2016-08-25):
[求助]FRIGIDAIRE 富及第分離式冷氣機室外機啟動約一分鐘後自動跳掉當機
請問各位大大幫忙診斷是什麼原因?
感恩!
FRIGIDAIRE

网友:
有三用電表嗎

网友:
啟動不良?!
過載保護!?
量一下啟動運轉電流。

网友A:
是變頻 還是一般的
變頻 找公司修理比較快

一般的 先看室內機運轉燈有沒恆亮
室內運轉燈沒亮 查室內機基板 或是設定錯誤

室內運轉燈恆亮  先看室外機 散熱馬達有無運轉  無 查室內機連接室外機接點端有無電壓輸出 有 查室內與室外連接線  無 查室內機版繼電器

室內運轉燈恆亮  先看室外機 散熱馬達有無運轉  有  查室外機 啟動電容 過負荷保護   如連接線三線的 多查一個繼電器

网友:
資訊太少,機型 ? 何謂當機 ?

网友:
灰塵有清一清嗎,

网友:
定頻機吧,當機?.....不太可能,檢查一下運轉時外機風扇是否正常.冷凝器是否有阻塞,電容容量是否正常。如壓縮機沒壞以上應該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變頻 還是一般的
變頻 找公司修理比較快

富及第分離式冷氣機→ 一般的
室內機運轉燈恆亮→室內機啟動後,經過約5分鐘→室外機才運轉,
室外機運轉約一分鐘左右,就停止運轉→只剩室內機持續運轉→只有吹風室外機也不會再運轉了。
感恩各位大大的慈悲心,幫忙協助分析找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及第分離式冷氣機→ 一般的
室內機運轉燈恆亮→室內機啟動後,經過約5分鐘→室外機才運轉,
室外機運 ...

室內運轉燈恆亮  先看室外機 散熱馬達有無運轉  有  查室外機 啟動電容 過負荷保護   如連接線三線的 多查一個繼電器

网友:
我是覺得,應該是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OVER RELAY)跳脫
因為
壓縮機運轉約一分鐘就"當機"
就算散熱風扇沒有運轉,壓縮機也沒那麼快就熱當

网友:
可能毛細管堵塞。

网友:
運轉電容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及第分離式冷氣機→ 一般的
室內機運轉燈恆亮→室內機啟動後,經過約5分鐘→室外機才運轉,
室外機運 ...

如果檢查, 啟動不良?! 過載保護!? 皆正常。
試一試
將 冷氣分路NFB無熔絲開關
重複 開開關關3~5次 或換一顆....排除因開關接觸不良造成的電壓閃爍。
因為:
開機 →室內機運轉燈恆亮→室內機啟動後,經過約3分鐘(高低壓差保護)→室外機才運轉。
室外機運轉(電流上升)約一分鐘左右,
接觸不良的冷氣分路NFB無熔絲開關, 因電流上升。
造成... 接觸不良的開關 電壓閃爍。
(電壓閃爍 使得微電腦基板斷電)就停止運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