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這棵可以用什麼代替??

楼主(2016-08-26):
這台它原本就白頻了,但是查修到最後那顆IC也換了!旁邊的電阻電容都一一拆下來量過,全都正常,現在就只有差這顆不知道是哪種可以代替,因為我試過用筆電主機板上面的替代,但是無法可用,因為這顆會讓電壓都不穩定,該-6的會跳到-10,該25V的降到19,@@
以下是這台的照片@@拜託各位大大幫忙@@

拜託!拜託!

對了!還有請問這台電表,可以量電感嗎??是哪個檔位呢??

因為這台是人家給我的但是很少使用@@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楼主:
這個無法刪除因為剛剛又上傳最後的圖,忘記還可以編輯所以才用這重新上傳一次@@拜託版主幫忙刪除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還有請問這台電表,可以量電感嗎??是哪個檔位呢??

你這台應該無法量電感值吧。不過可用電阻檔來量這個電感的阻值,例如短路或斷路!

网友B:
電感只要有導通,沒有外觀破裂=正常的

你應該檢察T-CON板上相關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應該無法量電感值吧。不過可用電阻檔來量這個電感的阻值,例如短路或斷路! ...

是喔!@@所以人家騙我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所以人家騙我嚕@@

很正常啊~~~這世界

懂的騙不懂得
聰明的騙笨的
內行的騙外行的

電感器不就是漆包線繞磁圈?!~漆包線沒斷掉、磁圈沒破掉....要壞哪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只要有導通,沒有外觀破裂=正常的

你應該檢察T-CON板上相關電壓是否正常 ...

我所有的都已經檢查過了!@@就是這個電感它會發出聲音n_150|恐怖@@
板子上的電容也都一一差下來量過了!@@都正常n_154|
晶體也是量過了!所以@@.................

网友:
會吱吱叫?

楼主:
恩恩!

你怎麼知道!

楼主:
這是這IC的線路圖,請各位大大幫一下忙謝謝!@@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電感還有啥不同根什麼可以替代@@

网友C:
你有確定過AD板是OK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確定過AD板是OK的嗎?

恩恩!AD版是正常的,所量的電壓都是正常

网友D:
L201是電感..通常不太會壞..往別的方向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201是電感..通常不太會壞..往別的方向查...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