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圖中擴音機內的開關是甚麼 ?

楼主(2016-08-26):
馬蘭士pm30擴音機,圖中那個轉換開關拆出來清洗不小弄壞了,4檔12腳,那個是甚麼開關?容易找到嗎?

网友:
開關功能在面板相對位置上!

楼主:
開關是轉換 cd,tuner,aus,phono

网友A:
應該是 音源選擇切換開關

在圖上 INPUT SEL 區塊的位子

圖2 放大

圖 3

可以買 波段開關 回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音源選擇切換開關

在圖上 INPUT SEL 區塊的位子

你好
可以找到原來開關?

网友:
要找到一樣的 滑動開關 可能不容易

找不到也只能用 波段開關

网友:
旋转软轴波段开关
https://world.taobao.com/search/ ... 5-PR517-PR854-PR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