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己解決]Acer V223HQ 電源板的電阻燒了......有人可以提供資料...

楼主(2016-08-26):
型號是:E131175

R816燒掉。。。。。

R816在這裡,在LD7751旁。(中間那個就是R816)
左邊那顆是LD7751

楼主:
自己找到了。。。。

网友A:
恭喜,是1K的那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是1K的那顆嗎???

是的

网友B:
好厲害的紅螞蟻,
這資料很詳細耶,
有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的紅螞蟻,
這資料很詳細耶,
有修好了嗎?

缺料.....

還有別的地方故障.

网友:
資料很贊喔......

网友C:
R816燒掉...同迴路那個 C814  一併處理掉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16燒掉...同迴路那個 C814  一併處理掉吧 !!

C814我檢查過了,它沒問題....

燒R816說來話長......

一開始沒電,就查高壓側....把AP2761i拆下來,好像壞掉....就找一個代用的.....
上了還是沒電.......就查一堆都沒問題之後,查到不知道要查哪裡....

就把一個AP9971GD拆掉,短路排除,有電了......

就把拆下來的AP2761i又裝回去......沒想到這個是壞了.....燒了R816,好像也把LD7522也帶走了....

總之,問題變嚴重了........還有哪裡受損,等料來換上才能繼續追查......

网友C:
功率N-MOS  電流D極進/ S極出
因此絕大部分電路上 會於S極串接一2W低電阻(R815) 以檢測MOS 工作電流

遇上這類 功率N-MOS 燒毀 ,
第一設想就是 MOS關閉不了  電流失控過大 ===> 燒R815

第二設想 既然關閉不了 變壓器電感持續充電 到電感飽和 電感短路 400/450V 電容上的電壓 經過短路狀態下的電感  這個電壓數百V
出現在N-MOS   DGS三極上

燒R815 OPEN 電壓電流 開始往周遭竄
一路從S極 R816 /C814進入 IC802
一路從G極 R813 …進入 IC802

基本上 包含IC802到N-MOS 這些周遭都是要 清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N-MOS  電流D極進/ S極出
因此絕大部分電路上 會於S極串接一2W低電阻(R815) 以檢測MOS 工作電流

太深奧了,大大厲害,

网友:
看了10樓大大的解說
雖然不懂 但還是很爽
最後就是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