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L燈管不能代用PL燈管

楼主(2016-08-26):
麻將燈的自激點燈板多是以ADAPTER形式封裝,以免礙手!

美眉愛挑燈夜戰,27W麻將燈燒壞方能罷休
眉換了相同構型日本FML新燈管也是不會亮! 查燈板一顆C4242斷路

確認:將FML 27W燈管裝用於PHILIPS 27W雙魚台燈上(相同兩線點燈式)
不會啟動點燈,約30秒會讓C4242晶體發燙致使固定膠融化~冒煙~

雙魚台燈或麻將燈上,換回PHILIPS PL-F-4P 27W燈管則工作正常~
為啥咪?

网友A:
圖一的金屬管是什麼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的金屬管是什麼功用?

高碳鋼製的鑿刀,銅鐵鋁都可鑿削~

网友B:
是不是燈管接頭內有無藏電容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燈管接頭內有無藏電容造成??

27W兩線式點燈,燈管處必有一顆3.3或4.7nF負責啟動

27w正常點燈時兩線式約40~50VAC

裝用FML燈管時,兩線上有量測800VAC,難怪晶體很騷
猜想~ 27W FML燈管的工作條件與PL不同~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不良電解電容-剔除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74451

什麼是烤漆燈

网友D:
就小的所知...就小的看過...
是不是......
FML27W 就是:一字型四管並排的BB燈管,
             BB燈管=2腳接1P點燈管起動,1腳接安定器1腳接電源(傳統線圈安定器)
PL27W  =2腳接電子安定器,2腳跨接電容起動....???

一樣是27W的螢光燈管......應該是可以點亮才對啊...?

有請三太子發功開示是不是接腳位置不同的原因或是什麼原因導致無法替換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小的所知...就小的看過...
是不是......
FML27W 就是:一字型四管並排的BB燈管,

如果沒有先進開釋
這就要等到以後收修FML燈具,才能去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良電解電容-剔除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42&page=1#pid674451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AUIBigB&dpr=0.9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碳鋼製的鑿刀,銅鐵鋁都可鑿削~

請問太子爺廟有販售嗎?

网友A:
請問這隻鑿刀,是空心的還是實心的?
電風扇中間那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太子爺廟有販售嗎?

高碳鋼製的鑿刀是做五金配造的同仁贈送滴~
金屬鋸台有時候會有斷掉的鋸片,這是高碳鋼
自己改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隻鑿刀,是空心的還是實心的?
電風扇中間那隻?

空心的~

网友:
加熱燈絲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