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5mm插座, 有常開接點的嗎

楼主(2016-08-26):
請教一下
走了好幾家零售店, 都說沒人做這種的
就是插入插頭後, 裡面要有其中兩根針導通
拔除插頭, 那兩根針要自動分開不導通
看看圖畫表達有沒有清楚
買到那棵剛剛是相反的, 不合用

网友:
很少見到這種的  一般是都5支腳的  控制LR聲道

网友:
電腦主機板音源插座插入檢知就是a接點,有些LCD電視連AV、色差輸入也有a接點插入檢知,這種大都是特規。

主機板上音源插座都是直立三孔做在一起,作其他用途比較不合用,機殼面板上耳機與MIC插座大都是分離的,而且也有a接點插入檢知,找綠色外殼的應該就是您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