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連接方式請教

楼主(2016-08-27):
首先我要向版主說聲抱歉,因為按貼文必需要有型號.....。是有關電池的,不知如何下標題,版主真的很抱歉
我小孩的玩具電動汽車大陸製,沒有電。拆開要換電池,驚到如照片原來是不知什麼的電池(六顆)用膠帶包在一起。看玩具殼上標示是7.2V。請問那照片中電池和電池間的連接小鐵片是用點焊還是鍚焊焊上去的,那焊法不會有危險嗎?那六顆應該不是沖電電池吧?因為我都沒有看到有任何外接電源插座。請各位先進幫忙解惑

网友:
點焊這個樣子是正常的,放心

那個應該是鎳鎘電池,應該是充電的啊…
玩具用一次性電池太耗錢了

拍一下玩具外觀?
有三用電表嗎?

网友:
有些電子材料行應該就可買到整個組合好的電池模組,當然還要準備一個充電器.一般單顆充電電池的電壓為1.2V,乾電池則為1.5V.

网友:
樓主大有點太容易受驚了
很平常的6棵1.2串聯7.2V電池
通常大陸的玩具比較讓人詬病  不想修的理由是
6棵1.2的AA鎳氫電池換下來價格已大於玩具價格
更嘔的是...換上去玩2天..馬達或輪子掛了..剛投資的電池全槓龜
建議您買個電池座換成普通電池加減玩
小朋友很快長大  就用不到了

网友:
這個應該是可以用兩顆鋰電代替,如果能拍一下全貌的話更好

网友:
買電池自行焊接不見得會比較便宜
拍賣網站直接搜尋"7.2V 電池"找找

网友:
這種應該是 拆下充電池模組  拿去充電即可
沒附上充電器嗎?

充電器 如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7047035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