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32吋 無法開機 綠燈轉紅燈 閃三次 閃三次 ....

楼主(2016-08-27):
先看廠牌型號

電原版型號

故障零件位置點  D7306

零件型號
零件型號   T3D24

測量後已開路

請問各位大大.按電路板上符號.這是穩壓管的符號
可是GOOGLE不到它的資料

簡單電路走向

小弟是維修的新手..懇請各位大大的幫助.感恩.

网友:
裡面有提到型號是b0bb140A0011,但是找不到資料
我也不會用電路圖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S/T/0/3/ST03D-200.shtml

小地資質愚昧.有看沒懂.懇請大大能明白說明用哪一種型號零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地資質愚昧.有看沒懂.懇請大大能明白說明用哪一種型號零件嗎?

我也不懂.........
不過這篇你能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highlight=TVS

网友B:
D3706前端是橋式整流,後端是功率開關晶體的話,因該是作用於高速開關的保護或是穩壓用途?,
先查K8A65D有沒有燒壞,沒有燒壞的話.你去找差不多電路的版子,拔同樣符號的瞬變二極體代用看看(不要裝反).耐電壓能承受K8A65D的(一般N型開關經體都是六百五十伏特左右)
你這顆我稍微查了一下 關鍵字是 T3D二極管、T3D二極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2074489.html
站內也有幾篇不妨做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33-1-1.html (這篇有提到一個重點,用普通量的方式,這顆會不通,所以你那顆也許沒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0308&highlight=TVS (這篇提到元件正常時,逆偏約需>170V,才有可能導通,單獨電表是測不出來的(呈開路狀態),除非是內部Zener部分短路,推測可測出剩下的二極體單向導通特性(這也必須是二極體未短路故障時).)
這是測試瞬變二極體的方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62a5700101dnwe.html  (从电路原理上看,T3D01是二极管与稳压管的复合体,其中二极管的反向耐压700V,稳压管的稳压值在150V。正因为如此,一般用万用表无法检测其完好性。由于正常情况下用表测出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即开路),所以,经常被误判为器件损坏。)
這是WISH大人的介紹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3-1-1.html
======================================
查了以上的資料..我也多學了一課..真是助人助己
所以我建議你....把電源板輸出的電壓全部檢查看看,也就是一些標準的電壓12V/24V/5V/3.3V之類的...也許電源板沒壞,問題是在主機板)

楼主:
太感謝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706前端是橋式整流,後端是功率開關晶體的話,因該是作用於高速開關的保護或是穩壓用途?,
先查K8A65D有沒有 ...

請受小弟一拜...
讓我又學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