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終於買了示波器HITACHI V-1565

楼主(2016-08-27):
本來因為預算看上的不是這台,但是老闆人很好,把這台便宜賣給我n_089|
在學校實習的時候,也只用到基本的功能,這台讓我看得眼花撩亂 ,要來好好研究一下功能n_136|

楼主:
整理過的,看起來很新齁n_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理過的,看起來很新齁

對啊~~~外表很不錯

一台多少?

网友:
看起來狀況很好耶。
功能好像也不少。

有點羨慕。

网友:
看起來非常好喔,

网友A:
這台剛好小弟也有,去年露天買的好像花了2.7k,剛買來時按鍵和旋鈕有多處不良,拿wd40噴一噴按一按轉一轉晾了一天,螢幕上的藍色透明面板也有裂痕,買了2片同顏色大小壓克力板,搞壞了一片還好有多買,搞定之後三不五時就拿來亂玩~~~哈哈

网友B:
期待各位大大操作分享n_127|
不然收一台報廢品V-1065還不知如何教正操作n_108|

挫折感很重n_096|

网友:
看起來很像新的齁

网友:
恭喜入手新設備^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各位大大操作分享
不然收一台報廢品V-1065還不知如何教正操作

我也想收到這樣的報廢品

网友B:
這個好像沒人使用,時間到就自動拖出報廢才看到的,沒探棒(還跟學姊買兩條)與電源線(好處理)來摸索。

不過卻觸動心靈深處,似曾相識,回家東翻西找真的有封箱帶盒蠻大箱幾乎近新品標準配備。

原來有
1.GW  GDS-830示波器
2.GW GFG-813 信號產生器
3.HOLA 30V/5A  直流供應器
竟然還沒掛,還真耐。
一樣回憶摸索中n_1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剛好小弟也有,去年露天買的好像花了2.7k,剛買來時按鍵和旋鈕有多處不良,拿wd40噴一噴按一按轉一轉晾了 ...

買來之後看到什麼就量一下,跟只有三用電錶的時候比起來,完全不一樣的世界n_0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好像沒人使用,時間到就自動拖出報廢才看到的,沒探棒(還跟學姊買兩條)與電源線(好處理)來摸索。

不過 ...

數位儲存的耶n_168|
這是很新產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各位大大操作分享
不然收一台報廢品V-1065還不知如何教正操作

看起來好像是要調探針上的可變電阻還是電容,用一字調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數位儲存的耶
這是很新產品吧

翻出測試還以為是掛點,等回想怎麼哪麼輕又有外接紀錄介面,翻使用手冊確實是數位儲存示波器。
為了考視聽電子,自我摸索一年半載,雖考上,卻不是正式教法又業餘馬上就束之高閣。

所以證明很現實,不進則退,忘得一乾二淨,來此受到刺激,繼續業餘進修練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出測試還以為是掛點,等回想怎麼哪麼輕又有外接紀錄介面,翻使用手冊確實是數位儲存示波器。
為了考視 ...

>所以證明很現實,不進則退,忘得一乾二淨,來此受到刺激,繼續業餘進修練功。

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有興趣就可以玩出自己的樂趣,這個與是否本科並非重點因素,我雖是本科,但是學校成績並非理想,尤其光講理論的那些更是,若是講實用的那就精神來了,成績也較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約40年前,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年代,在讀高職我就訂了電子雜誌在看,經過幾年,由一本慢慢的訂到6本,後來發現廣告太多,慢慢的又一本一本取消掉,當別人在玩樂時,我就在看雜誌做電子實驗.

網路時代在家學習,已是可以實現的,可以網路查資料,詢問他人,還可以網路購買零組件,30年前在做產品開發時,遇到問題,只能看書看雜誌,再來就是壓榨自己的腦汁,哪能像現在可以在網路上提問,大家互相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證明很現實,不進則退,忘得一乾二淨,來此受到刺激,繼續業餘進修練功。

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網路找資料太方便,導致我常常看過的東西就忘記n_147|
下功夫研究過得比較不容易忘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找資料太方便,導致我常常看過的東西就忘記
下功夫研究過得比較不容易忘記 ...

看過的東西忘了,那是你不常用它,所以算正常的,要想不忘,就要常用和做備忘錄,趁著自己記得時,用自己的方式紀錄下來.

就在以前那個什麼都缺乏的年代,因為常翻常看資料手冊,也常做實驗,所以包含TTL和CMOS的所有IC的腳位全都記得,可以隨時畫出來,腦袋裡就有那些logic ic的資料庫,現在久不用也忘了,腦袋裡的那些突觸沒電無法抓到資料了,變成此路不通.

現在網路太方便,也越來越懶得記東西,離開電腦,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人了,現在大家變成google人了,沒有google活不下去了,網路查用google,看影片上youtube,看email上gmail,用手機android,可能也有許多人用I系統的,用了口袋會哀哀叫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過的東西忘了,那是你不常用它,所以算正常的,要想不忘,就要常用和做備忘錄,趁著自己記得時,用自己的方式 ...

我把很多資料都放在google drive,因為是學術帳號,容量也是無限,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Google大神 無所不能n_136|

网友(2016-10-07):
相對起來太克的示波器比較簡易操作,大大用這個好像有點需要功力

网友:
老技術員都知道示波器一定要用陰極射線管的,
可比 LCD 的示波器看到更多細節,
搭上數字顯示更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