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1912w 無燈打不開

楼主(2016-08-27):
打開之後馬上發現電源板上有電容爆掉n_088|
沒想到換掉之後還是沒有待機燈,量測電壓5V有出來,
再量測主機板上的1117,發現3.3V沒有出來只有1.X V,
斷電之後用歐姆檔測量,也沒有短路的現象,補焊也沒有效果,
換上一顆1117 3.3之後,待機燈就亮了n_116|

网友:
越來越利害了

网友A:
你應該~~
P+I板上輸出端的濾波電容都換新.....而不是只換股包的兩顆
同一時期的電容應該壽命都差不多了

不曉得它的DVI介面假如還原回去,韌體是不是要改咧..

原來W1912和16相同結構,只是支援喇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
P+I板上輸出端的濾波電容都換新.....而不是只換股包的兩顆
同一時期的電容應該壽命都差不多了

偷懶被發現了n_119|
印象中之前有先進加裝過DVI,在工廠模式裡就能選擇機種來啟用DVI功能,
工廠模式裡不能選的話,應該就要換韌體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懶被發現了
印象中之前有先進加裝過DVI,在工廠模式裡就能選擇機種來啟用DVI功能,
工廠模式裡 ...

他改的是這台嗎?~~~我都忘記了...

DVI輸入訊號比較好..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2016-10-11):
請教大大
  這台外殼怎樣拆開 ? 最近撿到一台症狀一樣 想拆開看 但是外殼打不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大
  這台外殼怎樣拆開 ? 最近撿到一台症狀一樣 想拆開看 但是外殼打不開  @@ ...

將螢幕座先拆掉
背後有個像鑰的圖案..找個一字..插入..拌開一下~
如果.沒很重視外觀的話.呵呵~
在插入薄片..慢慢將卡榫一個一個撥起來..
就會起來..

网友:
大大.你的換的東西跟我好像喔~(我是換右上角的1117)
只不過.我是左邊垂直花紋..右邊看的到畫面.及一點點花紋
但不過..我燒2天..
老問題又出現..現在又換了一顆56RF N05A ^^"
希望lucky點

ps:剛好手中有一塊長的一模一式.上面2顆都是56RF N0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螢幕座先拆掉
背後有個像鑰的圖案..找個一字..插入..拌開一下~
如果.沒很重視外觀的話.呵呵~

謝謝 大大指導

网友:
恭喜ArmsCastle大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c好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