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董電扇維修求救

楼主(2016-08-28):
故障情形:在拆下蓋要檢查線路時,不小心掉了一條線,

後把那條線接上去,但不確定是不是接在正確位置,後通電測試,

切在1速時轉速不像是1速,而切於其他2.3.4速時皆不轉,

本以為是電容器故障,裝上手邊一顆3uf電容器(原容量是4uf),

通電後測試,此時切於1速風速比之前大,但2.3速不動作且沒有嗡的聲音,

切於4速時,會有嗡的聲音但轉速奇慢無比,請教各位大大,

我應該從哪邊著手下去查呢?另外可以請大家提供內部線路的照片嗎?

我想看看到底自己有沒有接錯線,在此小弟先跟大家說聲謝謝了!

网友:
估計是後面的左搖右擺齒輪咬死了,
扇葉旋轉軸不夠力氣帶動齒輪旋轉或空轉, ( 不左搖右擺時)
試試把齒輪箱內的齒輪清潔乾淨從新添加黃油,
固定帶動齒輪的那一根螺絲不要上太緊,
用螺絲刀隨便上上輕微緊就算, 齒輪旋轉時會帶動螺絲越上越緊.

楼主:
感謝二樓大大指導,但我的風扇是切於2、3速時葉片不轉,並不是不能擺頭,但還是感謝您的回文

网友:
把馬達分解並洗掉舊油,重新再打一次黃油。
檢查開關是否接觸正常。
換了電容器並無改善,表示舊的電容應無故障,可換回舊電容。

這支古董風扇一定要修好。

网友:
網路發現的 . 這間專修老風扇你可以打去請教看看 . 非打廣告........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76巷12弄13號
電話:0911-987955

楼主:
對啊,這是有紀念價值的古董電扇,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捨得把它丟掉

楼主:
五樓大大,謝謝告知此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這是有紀念價值的古董電扇,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捨得把它丟掉

你是撿到寶了,比那些在外面抓寶的有前途!
加油!

网友:
古董得好好保管哦

网友:
電感問題很大

楼主:
問題已解決,結果是四段式切換開關上面那個焊接點氧化太嚴重,重新補錫之後,現在頭好壯壯囉!

補錫處

補錫處

第一次看過這種鐵殼電容器

第一次看過這種電容器

第一次看過這種電容器

网友:
恭喜  修復了古董風扇  環保又有紀念價值

网友:
古董-歷史價值無限

网友:
這台和大同電鍋,都算是大同的精典之作了,現在產品沒有這麼耐用的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又有一台紀念價值的電扇可以傳承!!

楼主:
老爸說要噴漆,我說這樣舊舊的看起來比較有歷史價值

网友A:
老骨董了!很具歷史意義。
也恭喜完修!

順帶一題,以前的做工與現在相比,真的差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差一大截了。

网友:
我家的電扇跟你的一模一樣
還在想是不是要拆開來.照像給你看看
沒想到你卻已完修
恭喜啊

楼主:
十八樓的大大,謝謝你那麼有心,但被小弟快了一步,今天去大同問了擺頭的那顆按鈕,和固定頭上下角度的旋鈕,竟然都還訂的到餒,真是開薰

楼主:
現在的頭部上下角度那個關節是塑膠製品,比較不耐用,今天去也看到一台新的擺在店門口,問了一下,價錢要三千多塊

网友:
大同古董電扇
線路對照:

大同古董電扇

  大同古董電扇

网友:
因為現在用平板在看,圖片不清楚,你可以利用線圈的內阻來確定轉速,內阻小轉速快,還有這個幾速是快,每家的定義都不一樣。

楼主:
二十一樓大大,真是太感謝您了,圖文並茂太有心了,謝謝!

楼主:
二十二樓大大,也感謝您的指導,謝謝!

楼主:
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了,擺頭的拉杆不見了,今天去大同買了一支要回來裝,可是根本裝不上去,服務人員跟我說是少了一個零件,請問手邊有此型號的大大可以拍照給我看嗎?看到底是少了什麼零件

楼主:
新買的拉杆

楼主:
我看它上面有一個逆牙的螺絲孔,但新買的拉杆沒有附螺絲,是直接插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爸說要噴漆,我說這樣舊舊的看起來比較有歷史價值

恭喜您....撿到寶啦!!!...

這種老東西...最好不要再上漆...會失去歷史意義...

頂多保養好...恢復原有功能....表面整理乾淨....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骨董了!很具歷史意義。
也恭喜完修!

>順帶一題,以前的做工與現在相比,真的"差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差一大截了"。

所以以前做的實在太差了嗎?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順帶一題,以前的做工與現在相比,真的"差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差一大截了"。

大大您誤會啦!
小弟是想說以前的產品都比現在耐用多了!
因為想到家中還有一台老電視,雖然大台功能不多,但依舊還收看。
只是現在轉數位了,差一台第四台的機上盒,應當還能再站個幾年!

話說這麼晚了,怎麼還沒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誤會啦!
小弟是想說以前的產品都比現在耐用多了!
因為想到家中還有一台老電視,雖然大台功能不多 ...

舊電視裡的電容是舊的電溶液較久耐,可以的話,可以保留起來.

>話說這麼晚了,怎麼還沒睡呀!?

網癮太嚴重,暫時無藥醫 ...

>順帶一題,以前的做工與現在相比,真的"差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差一大截了"。

我會這樣說:
以前的做工與現在相比,真的"好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好了一大截了"

現在的做工與以前相比,真的"差很多"!
光耐用度上就"差了一大截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了,擺頭的拉杆不見了,今天去大同買了一支要回來裝,可是根本裝不上去,服務人員跟我說 ...

基本上構造大同小異 . 你還少了這個連結 . 圖三的那支白色聯接

http://blog.xuite.net/notes.kevi ... E%E4%BF%9D%E9%A4%8A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了,擺頭的拉杆不見了,今天去大同買了一支要回來裝,可是根本裝不上去,服務人員跟我說 ...

happy3688x大把那兩個螺絲拆開看裡面有沒少齒輪,如沒有就所跟螺絲去代替斷掉的柄,在裝上你買的拉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了,擺頭的拉杆不見了,今天去大同買了一支要回來裝,可是根本裝不上去,服務人員跟我說 ...

"擺頭壓柄"內少一支.....反牙螺桿
本站內搜尋...SA-14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資訊,小弟會再試看看的,成果會在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