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E02 以及電子元件問詢

楼主(2016-08-28):
有一個象印電子鍋,之前工作良好,但是前一周突然出現E02錯誤代碼,並且鳴叫不止。 無奈只能聯繫客服,被告知需要高額維修費用。沒辦法只好自己動手並且請各位大大幫忙!

品牌:象印電子炊飯器
型號:NP-NI10
製造年份:2015
問題:E02,並且鳴叫不止,無法開始工作

經過進一步研究,發現果然是前輩們提到的“肚臍”的問題,發現了斷線的位置,請看圖片

斷線的肚臍

斷線的肚臍

紅色的箭頭是斷線的地方
藍色的箭頭是本來應該鏈接的地方
綠色的箭頭是未知點子元件

希望大大告知那個綠色的到底是什麼元件?

而且象印用黃色的膠粘住了那個線,黑色的線本身沒辦法拿出來,也沒辦法焊接,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解決辦法!

十分感謝大家能夠幫助我!

楼主:
經過搜索,發現那是一個熱敏電阻,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判斷他是PTC還是NTC,怎麼看出他的阻值?

网友:
2015年.過保了嗎?象印零件沒外賣..唯一只有送修.任憑宰割..你可選擇不修.在另買新品..

楼主:
刚刚过保,8月份買的。這個熱敏電阻斷掉了,只要換一個就可以了,目前不知道確定熱敏電阻的值

网友:
你這象鍋較新款~ 肚臍內是啥東東還不一定!
象鍋肚臍內有見過:NTC、磁簧開關、溫保

如果是單純一顆NTC,用一顆100K VR去測試
能排除E02就是常溫下的阻值

楼主:
十分感谢!100K 固定電阻對吧?

楼主:
找到100K NTC接上去了,正常工作,但是有一點點焦掉了,是不是要接50K NTC?還是200K NTC?

楼主:
十分感謝大家的幫助,我的象印點過終於修好了,之前網上都沒有關於E02的研究帖子,我想,這應該是可以幫助其他人的一個案例了。

100K 熱敏接上后,煮飯會焦。

NTC的用處是溫度越高,電阻越小。這裡的感應器感應電流是最方便的。根據歐姆定律,電阻小,同等電壓,電流就大。之所以會焦掉,是因為感應到電流小,說明不夠熱,所以電阻值有些高了。調到50K 熱敏電阻繼續試。

因為抱著不給修只能買新,這個電子鍋也只能回收的心態,直接拿它做實驗了。

串聯電阻值等於電阻總值,並聯電阻值 1/R=1/R1+1/R2。根據這個公式,我並聯了兩個100K 熱敏電阻到肚仔,得到50K 熱敏。

再次嘗試煮飯,果然跟以前一樣好吃,沒有焦掉或者過分粘稠!

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助!

网友:
大象牌恨死你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謝大家的幫助,我的象印點過終於修好了,之前網上都沒有關於E02的研究帖子,我想,這應該是可以幫助 ...

請問大:熱敏電阻100K上哪買?能告知嗎?我那台還在角落裡..也要挖出來修..不為什麼.只因為煮的飯好吃.恭喜完修..省了一條.
真好

楼主:
我人在美國,在Amazon.com 買的熱敏,因為並聯2只100K只為了得到50K NTC,建議直接購買50K NTC。

但是還是要先測量熱敏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人在美國,在Amazon.com 買的熱敏,因為並聯2只100K只為了得到50K NTC,建議直接購買50K NTC。

但是還是 ...

Nightilian大:換了50K(NTC).還是顯示E02...還有零件故障!查了很久終於完修了..

楼主:
恭喜完修!目前發現最容易讓象印電子鍋壞掉的就是“白米急成”。貌似它需要更高的功率,電子元件很容易過熱燒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ightilian大:換了50K(NTC).還是顯示E02...還有零件故障!查了很久終於完修了.. ...

恭喜完修! 是否也請大大發一下維修心得, 看看還有什麼零件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是否也請大大發一下維修心得, 看看還有什麼零件會出問題.

修好忘記拍照.現在正在服役中.也懶的在拆...有遇到換了(NTC)還是顯示E02.在私訊給我...像X印公司估價2千多經銷價.在下很不爽.放在角落一年多..直到Nightilian大私訊給我.又再把它拿出來..結果花費不到100元.就完修了.技術無價0元

网友:
.....我一定要去給三太子 拍拍手 按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