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935G TL460 V2.0 PCI-E診斷卡問題 無反應 請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08-28):
這是之前跟學姊買的 TL460 V2.0 PCI-E診斷卡 筆記型+一般主機板 多用途LPC-DEBUG
用在筆記本上無反應
筆記本:ACER 4935G 有9300M GS獨立顯示卡

跳帽全部測試過只有MSI這格LED會亮 但是一樣無反應不跑碼00
請高手解答

PS~
故障情況有時開機有畫面有時無

狀況1:
基本上剛上電有背光過一段時間約5秒有畫面,可進BIOS,但是無法正常安裝作業系統或開機,用到一半當機畫面全無(無顯示、無背光)拔掉電源後一段時間重開又正常,狀況依舊

狀況2:
開機畫面時如果暖開機Ctrl+Alt+del,畫面全無(無顯示、無背光)拔掉電源後一段時間重開又正常,狀況依舊

這台初步認定應該是顯示晶片壞,網路上買的想說這台通病CPU供電超級電容,沒想到已經被更換過~~

网友A:
mxm顯示卡嗎?
有換卡測試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m顯示卡嗎?
有換卡測試看看嗎?

不是耶 在主板上更換需要重新B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耶 在主板上更換需要重新BGA~~

還以為是獨立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以為是獨立式的~

哈哈 先看看除錯卡可否使用如果跑碼的話 再來請求版上大大幫忙BGA

网友B:
建議還是超級電容的部分在取下檢查看看
或許只是超級電容部份沒弄好也不一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耶 在主板上更換需要重新BGA~~

除錯卡還是可以用,要自己跳線,
你的面板是好的嗎?外接螢幕也是會沒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還是超級電容的部分在取下檢查看看
或許只是超級電容部份沒弄好也不一定 ...

本來我是想說如果除錯卡能跑碼確定故障點在一起拆~~如果可以還可以請板內高手幫忙一起更換....因為我沒有這種超級電容~~如果我測試可能會拔下來然後用一般主板電容拉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錯卡還是可以用,要自己跳線,
你的面板是好的嗎?外接螢幕也是會沒畫面? ...

大大好請問要怎麼跳線呢?雙邊跳帽嗎?~因為我11個檔ASUS華碩~PEGATRON和碩都跳過~只有msi會亮其他都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好請問要怎麼跳線呢?雙邊跳帽嗎?~因為我11個檔ASUS華碩~PEGATRON和碩都跳過~只有msi會亮其他都滅 ...

你查一下線路圖從EC那裡直接跳到你的除錯卡,
這台沒拉到mini 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線路圖從EC那裡直接跳到你的除錯卡,
這台沒拉到mini pcie

抱歉請問EC 要怎麼跳啊~小的愚昧~~請大大明示

网友C:
你除錯卡上的lpc_debug直接跳線到主機板的相對位址,
飛完九條線就跑碼了

网友D:
還是先檢查cpu迴路電容,這台9300顯卡ng的災情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除錯卡上的lpc_debug直接跳線到主機板的相對位址,
飛完九條線就跑碼了

面板確定是好的可進BIOS畫面很久不當,外接螢幕沒反應

請教大大除錯卡VCC3直接上第九腳+3VALW就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先檢查cpu迴路電容,這台9300顯卡ng的災情較少

謝謝大大 因為我超級電容還沒買 想說看看跑馬情況 再決定

网友E:
有裸版測試過嗎@@

右邊小板連接線可不接 那塊板子壞掉會造成整台shutdown...我家同型機就是這樣0.0

而且也跟你敘述的情形蠻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裸版測試過嗎@@

右邊小板連接線可不接 那塊板子壞掉會造成整台shutdown...我家同型機就是這樣0.0

我沒有shutdown 有的話應該短路瞜~有測試過用裸版只上CPU記憶體

网友F:
這是廠商的答覆,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廠商的答覆,希望對你有幫助。

謝謝大大 真是熱心

楼主:
今天終於有空更換電容 狀況依舊 雖然不能跑碼不過幾乎100%確定是險卡問題搂 有些小跡象可循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終於有空更換電容 狀況依舊 雖然不能跑碼不過幾乎100%確定是險卡問題搂 有些小跡象可循

這台跟4736差不多就NEC大電容跟PU13紅色圈圈圈起來的地方都補焊看看或換掉PU13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跟4736差不多就NEC大電容跟PU13紅色圈圈圈起來的地方都補焊看看或換掉PU13

大大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原來不是顯示晶片掛了~~供電不正常~~

照大大作法馬上搞定 真是太棒了n_116|

APE8953-pre(3A)_20071009.pdf (287.92 KB, 下載次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