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1P 20A 的無熔絲開關,入電端的螺絲咬死,拆不下來怎麼辦?

楼主(2016-08-28):
家裏一個迴路大部份只拿來家用點燈的 1p 20A NFB,這一年下來跳了好幾次電;昨天下午突然又無預警跳開,當時只點了幾個澄泡。這次跳脫距離上次跳脫的時間隔了好幾個月,也沒有加裝新的電器。由於重新打開後又不會跳開,因此我懷疑是 不是 NFB 有問題了!今天找了一顆士電的 NFB 要更換試試看,結果發現入電端的螺絲拆不下來,手、氣動工具都試了,完全不為所動啊…請問各位前輩,這種情況要如何處理,謝謝。

网友:
如果入電電線夠長或是可以更換,就剪了吧,如果是匯流排式開關箱就比較麻煩,還是要想辦法將螺絲取下。

网友:
至少附個照片當參考吧?

网友:
只要是螺絲,就把超子頂上後拿鐵鎚往起子頭用力敲几下,它就會鬆了。

网友:
還有一個,就是很多人用的起子不合,扭力會不足。通常我會用適合起子,然後手握部份用活動板手夾住,一手固定起子,一手轉板手增加扭力就OK啦。

网友A:
如果....如果噴一點WD40再搭配#4的方法你看呢?用在NFB是有點怕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如果噴一點WD40再搭配#4的方法你看呢?用在NFB是有點怕怕的。

WD40不是神器,不要什麼東西都建議用,這種電力用的開關切換 ON/OFF可能會跳火,

到時候發生火災就說你說的,我看你跑不掉了!

救狼哦!失火啦!

网友:
樓主有沒覺得貼一張圖比你描述個半天有效的多了!
另外那個 NFB 是要取下換成新的嗎?為何還要拆電源進的螺絲,直接把 NFB 的固定螺絲取下不是就可以了!
依你描述的情況可能是該NFB用久了,里面的接點氧化不良了,若繼續使用會有用電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建議換個新的吧!

网友C:
依版規不是要移至回收區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版規不是要移至回收區嗎?

不是所有版主都有這個權限的,只有該版的版主有此管理權限!
例如我是淨水設備討論版的版主,在這個版下我有絕大的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版規不是要移至回收區嗎?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版並沒有強制發文要貼圖...

但樓主這種射後不理的反應會讓大家更加沒有動力回應

网友D:
雖然有些版沒強制貼圖,但一圖勝百文,一影片勝十圖!
舉個不很貼切、不太正經的例子,用文字來說明如何做"愛做的事",可能用一段影片就很容易了解了,對吧!
所以貼的還是貼上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有些版沒強制貼圖,但一圖勝百文,一影片勝十圖!
舉個不很貼切、不太正經的例子,用文字來說明如何做" ...

對呀!!
還是求救文,
看大家熱心回覆需要照片,
結果發文的人,
完全不著急~~
這是?????

网友:
可能是_____了吧 上一次登入日期是在8/30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0不是神器,不要什麼東西都建議用,這種電力用的開關切換 ON/OFF可能會跳火,

到時候發生火災就說你 ...

是啊,真是太膽大妄為的建議了。
不管要噴啥上去還是不噴,
記得要動手前,總開關要斷電啊。

网友:
愚忝為本版版主,請問各位意見,該送到回收區嗎?
因為有一些回覆了,好像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n_144|

開板大連氣動工具都用上了,我猜大概已經滑牙了。

除了敲敲看,看看螺絲頭可不可以用小蜜蜂鋸條溝,換一字起子繼續努力。

或是買一種工具叫做絲攻的螺絲退牙器。

還有一種方法,鑽鐵的鑽頭把螺絲鑽掉。

有電龜的話,螺絲頭斜趴一條延長鐵條,轉它。

网友:
如果是流言終結者主持人~傑米海納曼他會說~~~有C4就搞定了

网友:
搞神隱了!

网友:
這篇文章留著也無意義;建議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