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族加溫器的疑問(感溫頭)???

楼主(2016-08-29):
想問問大家,原本的感溫頭是2PIN的
那如果買來的是3PIN的那要怎麼接呢?
2PIN和3PIN的定義不同嗎??
還是不能用3PIN的一定要用2PIN得呢
感謝大家

网友A:
感溫線2P的應該是NTC規格
3PIN是PT100 規格
兩者不相容

就算是NTC也有很多種規格
如果可以把原本的感溫線在不同溫度做一些測試就可以知道規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線2P的應該是NTC規格
3PIN是PT100 規格
兩者不相容

感謝fletcher大的回覆
了解..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