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LD2-VM SE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6-08-29):
第一次送電或關機隔日再開一定不跑碼.

但只要把主電源斷電後重開就正常,而且使用也都正常.

從系統中選取重新啟動,也可以重新啟動沒問題.

BIOS刷兩個版本都一樣.

忘了說,在不跑碼的情況是整個死機,電源按鍵一直按住也無法關機.按RESET也無作用.

請問前輩這該如何著手?

第一次送電00不跑碼

第一次送電00不跑碼

网友A:
建議您把那片該殺的顯卡拔掉, 再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把那片該殺的顯卡拔掉, 再測測看.

有拔掉試過了,用內顯也一樣.

出現問題時在測試都把所有周邊全拆除了,記憶體也只插一條.

感謝您的意見.

网友B:
這裡有兩個重點需要確定 1.不跑碼時有無CPU電壓  2.不跑碼時有無PCIR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兩個重點需要確定 1.不跑碼時有無CPU電壓  2.不跑碼時有無PCIRST

剛剛測試結果CPU電壓1.308V(E6320)正常

偵錯卡剛開機時RESET燈亮一下熄滅後約2秒後再閃一下,從此就沒再亮過.

記憶體電壓1.9V正常,南橋旁邊MOS 1.5V

這是不跑碼時的情況.

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結果CPU電壓1.308V(E6320)正常

偵錯卡剛開機時RESET燈亮一下熄滅後約2秒後再閃一下,從此就沒再 ...

這樣的亮燈方式看不出是否有pcirst.請確認pci插槽A15腳(pcirst)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亮燈方式看不出是否有pcirst.請確認pci插槽A15腳(pcirst)是否有電壓

PCI插槽A15腳開機就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插槽A15腳開機就是3.3V

請先將南橋旁邊的電容更換.再試試

网友:
有沒有做過最簡單的測試 ?
拿一個肯定是工作正常的電供測試這塊主機板,
也可拿一塊肯定是工作正常的主機板測試這個電供,
懷疑問題來自電供大於主機板.

楼主:
chiyimonitor前輩,今天心一橫把所有電容通通換掉,結果還是一樣,確定不是電容的問題.

開始執行前輩,在處理問題前都已經交叉測試過所有硬體,也將所以可以拔除的周邊全部分離了.

感謝各位的意見.

网友C:
請問有換過CPU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換過CPU測試嗎?

有,換過E6300~E6320~E4500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換過E6300~E6320~E4500都一樣

不開機測量
插上電源測量待機條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是否正常,各供電對地打值(待機、內存、橋、總線、cpu)五大待機條件
點位圖
P5LD2-VM SE.rar (1.11 MB, 下載次數: 85)
可以參考這篇 發文模式看起來會比較好明白 照的地方跟診斷卡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53-1-2.html
斷電在開機時間會跑掉嗎

网友:
要不要先試著更換一顆電源試看看?

网友:
從簡單的開始排除,先換個電源試試,機板不插記憶體和顯卡等週邊,先測能不能開機

网友:
关注中,

我也有片p5ld2―vm  gk,能开关机不跑马

看是否是通病

网友:
io 附近的 822 全換掉試試~~

楼主:
最奇怪的是送電不跑碼,此時將主電源關閉或拔AC插頭等3秒再送電.

此時按開關開機不但可跑碼,進系統使用也不會當機,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奇怪的是送電不跑碼,此時將主電源關閉或拔AC插頭等3秒再送電.

此時按開關開機不但可跑碼,進系統使用也不 ...

這個問題應該是開機電路出問題
wanjonwan 大大所講IO附近822排阻先更換看看
電源綠色PSON#紫色+5VSB線路在不開機電壓是多少
無P.G信號,即測量20芯線中灰色線是否為高電平,如果為低電平,主機將一直處於復位狀態,無法啟動。

楼主:
真是怪事!

今天隨便拿了一顆老電源,有白色-5V供電的,竟然試了好幾次都會跑碼.好像瞎貓遇上死老鼠.

不信邪換回新的沒有-5V供電的電源又一樣要開第二次才跑馬.

是主機板太老需要用到-5V供電嗎?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怪事!

今天隨便拿了一顆老電源,有白色-5V供電的,竟然試了好幾次都會跑碼.好像瞎貓遇上死老鼠.

看點位圖這台沒-5V線路 所以有可能是新的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就如同上面一些大大所講的 交叉測試 電源還在保固內要趕快處理 看在哪裡買的就整台抱過去測試

楼主:
我手上三四顆新型電源試都一樣,但在其他板子上都正常工作著.

試過種子.康舒.海韻.品牌電腦拆下的台達電都是一樣要第二次送電才行.

目前就這樣子用了.

感謝各位的意見與協助.

网友:
很好奇 . 如果用電源檢測器這幾顆的PG數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怪事!

今天隨便拿了一顆老電源,有白色-5V供電的,竟然試了好幾次都會跑碼.好像瞎貓遇上死老鼠.

主機板是被你冤枉的,
快點翻轉主機板跪在上面,
向它認錯三小時讓它赦免你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