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桌電富士康 LGA775 672M01-8EKSH主板前置電源線及HDD線插哪

楼主(2016-08-29):
以前不用的主板(良品)最近想組來學Ubuntu,安裝作業系統。這片主板摻下太久又沒標示POWER,請先進前輩教我,

网友:
第2張照片

网友A:
紅色框框裡有寫1234 對照圖黑色字的1234
不要看錯
左上綠色PWR_LED 中間上紅色PWR_ON
左下橙色HD_LED 中間下紫色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框框裡有寫1234 對照圖黑色字的1234
不要看錯
左上綠色PWR_LED 中間上紅色PWR_ON

獅子魚大;感恩謝謝!一直以為在INTR,請問INTR是做麼用的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感恩謝謝!一直以為在INTR,請問INTR是做麼用的謝謝!

INTR是什麼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是一個中斷訊號
GOOGLE一下應該會比較清楚
或請版上知道的大大回答一下

网友B:
依照名稱 來看...

SATA2 : 接SATA HDD(硬碟)

COM2: COM Port(串列埠,RS232,DB9pin,...)

FP1: Fornt panel (前方面板,一般有電源按鈕(power on/off), 電源指示燈(power LED)
  , 重開機(Reset)按鈕,硬碟(讀取)指示燈HDD LED,...

SPEAKER:  揚聲器,喇叭

SPDIF_OUT: 音響/聲音 SPDIF 輸出

F_AUDIO: 接在前方 音源線

F_USBx : 接在前方 USB孔

FLOPPY: 軟碟(好久不見了...)
照推測 軟碟排線,旁邊"藍色"應該是IDE HDD排線(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名稱 來看...

SATA2 : 接SATA HDD(硬碟)

感謝jason680大,以後看到FP1就知是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