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H20D-DA 無待機燈

楼主(2016-08-29):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接頭位置

接頭位置

插座接腳位置

我把第三張圖拔插座量測 24V 12v 5v 都有電壓 一開始就有了是正常的嗎
power on 的插PIN 沒有電壓是0 這個pin是 psb 待機電壓嗎
我該如何接 直接啟動電源板 前輩說裝一個1.5K的電阻,是如何接線呢
想嘗試 修看看 謝謝指導

网友:
電源板可以照大一點嗎,

楼主:
麻煩前輩看一下

故障情況就是無待機燈
目前就是一送電 24 12 5 v 都有 電源開關都還沒壓
看了資料上說 要壓電源開關5V動作才有 12 及 24 V 不知對不對
如何才能獨立測試電源板並確定他是好的

网友:
LG 32LH20D-DA 獨立測試電源板並確定他是好的 LGP32-09P
5V >> 一個10K的電阻 >> Power-ON
5V >> 一個10K的電阻 >> INV ON/OFF LG-32LH20D-DA 獨立測試電源板並確定他是好的

网友:
獨立測試電源板並確定他是好的 LGP32-09P
5V >> 一個10K的電阻 >> Power-ON
5V >> 一個10K的電阻 >> INV ON/OFF
獨立測試電源板並確定他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