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5702示波 首先問題請教 CAL OUT 電壓波形不正確

楼主(2016-08-30):
首先感謝論壇會員的贊助,讓我第一次接觸到"示波器"。
進入本題 拿到時掃描線有出來,再來就是參照wish大的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
先做校正輸出(cal out)看說明書應是0.3V 1KHz的方波波形,但為何輸出卻成如此?
測試棒有調成 1:10
如下圖:

cal out

cal out

"VOLTS/DIV"調至50mv/DIV,CAL有順時針調到底。
如下圖:

50mv/DIV

50mv/DIV

"TIME/DIV"調至1msecc/DIV,CAL有順時針調到底。
如下圖:

1msec/DIV

1msec/DIV

因此機器缺cal out 端子,故先從P404接頭暫時連結輸出(不知是否有影響)。
如圖下:

P404

P404

照理說波形應該呈現方波波形。
請教諸先進不吝告知,出錯在那裡?

网友:
調整左右position 上那個紅色旋鈕試試

其實這種情形像是按到BEAM FIND,不過這台示波器好像沒這個功能。

网友:
cal out 是在面板右下那個藍色點

网友A:
若沒有計算錯的話, Vout = 50mV * 0.6 * 10(倍) = 300mV = 0.3V

你可以調整Focus(聚焦)和Inten(亮度),把它的掃描線調得更細一些,亮度也不要那麼亮,再看看是否像方波.

 ...  ...

网友:
iwatsu SS-5702 service manual
http://www.radiopistoia.com/pdf/iwatsu.pdf

网友:
0. 看起來 方波 應該沒差多少...

1. shamash 大 有給manual
  有manual看manual

2. 沒時間看manual 或其他因素...
  * 記住 面板 前方 旋鈕/開關/... 位置(直接拍照最快)
  * 先看 名稱(例:AC GND DC)
     如果懂意思, AC交流, GND接地(調準位(位置)用的), DC直流)...
  * 然後 每次只調一個項目, 觀察變化....
    每一個東西(旋鈕/開關/...),只要是可轉,可按,...都去動一動(一次只改一個)
    簡單一看就知道它的使用方法與作用...
    別怕調壞了(在面板,前面都是讓"使用者"(你)來調的...)

最後 我猜 你需要
0. 測試點
  (會不會是 cal out)

1. 先調0(零)點位置
   * 切到 GND (AC GND DC)
   * 轉 POSTION
  調完,別忘了調回AC或DC

2. 調整 適當的電壓與時間 間隔
  * 轉 VOLTS/DIV
  * 轉 TIME/DIV

3. ...

楼主:
RE: iwatsu SS-5702示波器 首先問題請教 CAL OUT 電壓波形不正確

先謝謝各位的幫助,在此再以CH2做 cal out 測試
有調整左右position 上那個紅色旋鈕,只有增減波的數量而已。
如圖下
cal out 的輸出端子已遺失(故障),故先以線暫時連接,
如圖下
對~順請問大大們,建議以何種方式(物件)焊接固定於藍色點裡,以利以後直接連接測棒。
有再次調整以利觀察
"VOLTS/DIV"調至10mv/DIV
"TIME/DIV"調至0.5msecc/DIV
如圖下
重新調整Focus(聚焦)和Inten(亮度),但仍無效果。
iwatsu SS-5702 service manual 已先略看過, cal out 的接點就是從 service manual (P.163)電路圖裡參考接出。
在整個開關裡(旋轉與搖頭)似乎都有些不太靈光,
有時動一下掃描線就整個消失不見,暫時先用接點清潔劑頂著,
如要換這些開關,真有些頭大啊...尤其有些開關搞不好都不好買....
如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沒有計算錯的話, Vout = 50mV * 0.6 * 10(倍) = 300mV = 0.3V

你可以調整Focus(聚焦)和Inten(亮度),把 ...

請教 scottwang 大 " Vout = 50mV * 0.6 * 10(倍) = 300mV = 0.3V"
那個10(倍)是因當初測試棒調成 1:10,故換算時必須再還原是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 scottwang 大 " Vout = 50mV * 0.6 * 10(倍) = 300mV = 0.3V"
那個10(倍)是因當初測試棒調成 1:10 ...

你用電源供應器調1V和0.5V,還有調成1:1和1:10,再去做測試比對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RE: iwatsu SS-5702示波器 首先問題請教 CAL OUT 電壓波形不正確

引用 网友A:
你用電源供應器調1V和0.5V,還有調成1:1和1:10,再去做測試比對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先將CH2撥至"GND"調基準線,如圖下

基準線

基準線

這是電供調為0.5V,如圖下(以下之各測試,VOLTS/DIV 皆調為50mv。)

0.5V

0.5V

這是將測試棒調為1:1,如圖下

0.5V 1:1

0.5V 1:1

這是將測試棒調為1:10,如圖下

0.5V 1:10

0.5V 1:10

1:1與1:10兩種模式皆相同(同為一格)??
這是電供調為1V,如圖下

1V

1V

這是將測試棒調為1:1,如圖下(抱歉這張有走焦,但仍可看出)

1V 1:1

1V 1:1

這是將測試棒調為1:10,如圖下

1V 1:10

1V 1:10

1:1與1:10兩種模式皆相同(同為二格)??
請問 scottwang 大這樣正確嗎?

网友A:
>1:1與1:10兩種模式皆相同(同為一格)?
>這是電供調為1V,如圖下

1:1 -- 外面進來的信號或者電壓沒有經過衰減,所以螢幕所見的格式幾格就代表幾格的電壓(當然要依VOLTS/DIV所在來算).

1:10 -- 外面進來的信號或者電壓有經過1/10衰減,所以量程大了10倍,如本來可以測8V,變成可以測80V,螢幕顯示的若原為1V,則經過1:10之後,螢幕所見的格式會變成1/10格,電壓為0.1V,所以有經過1:10衰減的電壓,計算時都要再乘以10倍,才是真正的電壓值.

你的1:1和1:10顯示都一樣,要檢查看看是否開關接觸不良或者已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與1:10兩種模式皆相同(同為一格)?
>這是電供調為1V,如圖下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探棒,可以問一問另外兌換示波器的兩人,是不是同樣情形?或許那個X10 的開關是做假的.......

网友:
VOLTS/DIV從最高轉到最低
是否移位了

网友:
很奇怪喔  查查看探棒在X10下有沒有9M的內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探棒,可以問一問另外兌換示波器的兩人,是不是同樣情形?或許那個X10 的開關是做 ...

>或許那個X10 的開關是做假的.

我都沒有去想到那個是假的,大概您東西買多了,受騙的經驗自然就多了 ...

這個讓我想到在10店買的指甲磨刀,上面的磨石是用貼的薄膜,只要用指甲去戳,它的那層膜就被弄掉了,假面具被拆了,只剩下光光的一面不知該算刀或是什麼的什麼 ...

楼主:
報告大大們,此測試棒應該不是作假的,個人認為應是故障品,
因不管切至X1或X10,內阻都顯示9M(X1無作用),不過它是打 made in Germany耶...
再來就是當我用指針式電表測 cal out 時,居然方波出來了耶....
如圖下
但如用數位式電表就沒產生變化。
如圖下
請大大們解惑...
1.cal out 的波形是否稱為正方波?
2.方波為何會產生(並聯指針電表時)?
3.指針式電表顯示為約0.165V。有試用(True RMS)測為0.165V。似乎True RMS在測方波時並非如想像中多準?
多了一個示波器(波形),又把我搞的........

网友:
再去多多摸摸 去了解吧  那隻探棒先不要用了

网友A:
你要不要畫兩個簡圖看你如何測的?

>多了一個示波器(波形),又把我搞的........

你是說搞得一團糟呢,或著一堆一堆的謎團?
那是進步的開始,藥氣咧走啊啦 ...  ...
症頭很快就好了 ...

网友:
有X10就很好用了........

X10比X1有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們,此測試棒應該不是作假的,個人認為應是故障品,
因不管切至X1或X10,內阻都顯示9M(X1無作用) ...
1.cal out 的波形是否稱為正方波?
2.方波為何會產生(並聯指針電表時)?

為何要用方波? 主要是看頻 率響應,若你的方波不是很漂亮的方波,可能會有諧波失真的問題!所以像很多人測音響都會用方波來測就是這個原因
並聯指計式電錶會正常示方波,就是負載效應,並聯一個電阻。為何用數位式電錶不成,原因也很簡單,內阻不同之故!
另外你的方波不是很漂亮,你注意看上升時有一些過強!

网友D:
小弟得蒙WISH老大賜贈同型示波器一臺,目前正很用力的學如何使用
這台在內湖高工已經作育英才30年,現在在教小弟如何進入電子修護的殿堂

樓主您的探棒問題
1X

10X

請您換支探棒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得蒙WISH老大賜贈同型示波器一臺,目前正很用力的學如何使用
這台在內湖高工已經作育英才30年,現在在教 ...

個人小小意見啦!

學維修或從事維修的話,隨便有一台示波器就很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得蒙WISH老大賜贈同型示波器一臺,目前正很用力的學如何使用
這台在內湖高工已經作育英才30年,現在在教 ...

哇…老大對我真好……給我都是“故障”的,讓我好好發揮“痞酷”的精神,
希望學姐如有看到此篇的話,替我“好好的……”照顧他
對了c大可否方便拍張 cal out 端子(裡外)的樣子與構造,
讓我知道如何製作出一個端子來。在此先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畫兩個簡圖看你如何測的?

>多了一個示波器(波形),又把我搞的........

s大先賣給我灌迷湯,到時對內傷啊…
在此也先謝謝,遇有問題時希不吝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何要用方波? 主要是看頻 率響應,若你的方波不是很漂亮的方波,可能會有諧波失真的問題!所以像很多人 ...

請問版大在這方波裡,波峰與波谷應該有無一條縱線連接?
因我也有在別的網路上,看過並無出現此縱線。
如 changold2 大的方波,似乎也看不出那條“縱線”連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版大在這方波裡,波峰與波谷應該有無一條縱線連接?
因我也有在別的網路上,看過並無出現此縱線。
如 ...

不用管那條縱線。

切越亮縱線就越明顯。

波型正常就行了。。。。

至於方波不夠方就有很多原因。但基本上示波器大致正常就先別管那麼多細節了。。。。以後再說。。。

先管動作正常,有沒有需要去管動作完美,那就不一定需要的。

(那個cal out用一段銅線先拉出來用就行了。以後找到或買到再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版大在這方波裡,波峰與波谷應該有無一條縱線連接?
因我也有在別的網路上,看過並無出現此縱線。
如 ...

越是標準的方波越看不到連接HI與LO的縱線,因為方波理論上轉態時間為0,一下子就轉態了所以看不到,除非是方波不標準上升下降時間太長,或是示波器垂直放大電路有問題,讓波形上升下降時間變長了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是標準的方波越看不到連接HI與LO的縱線,因為方波理論上轉態時間為0,一下子就轉態了所以看不到,除非 ...

感謝您的"一針見血"解惑。最初就是沒看見此縱線,所以認定它不屬於方波啊......
不過也因禍得福,產生一連串的??再相繼的去尋找答案...
如以前從來沒真正親自體驗看過方波,當方波出來時,為何電表量出是0.169V??
而不是 Vrms=Vp/√2呢?原來那是屬正弦波。
而方波應該是Vrms=Vp。示波器測出的卻是 Vp-p 等等相關答案(解惑).....
或許在您們來說這只是最基本的電子學,但在我非本科系出身者來說,所要學的真的非常的......
原本只是單純的興趣"修理",自從進入此大家庭後,得諸位大大的幫忙協助解惑。
希望能從單純的敲敲打打,進而到真正的"知識維修"。
好像有離題了.....在此打住吧。
總之一句話...... 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一針見血"解惑。最初就是沒看見此縱線,所以認定它不屬於方波啊......
不過也因禍得福,產生一 ...

算你厲害啦,非本科的還要修本科的不一定願意修(常常是不敢修)的示波器,因為它是真的有很高的難度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一針見血"解惑。最初就是沒看見此縱線,所以認定它不屬於方波啊......
不過也因禍得福,產生一 ...

我也不是本科系的。。。。。

而我知道我的知識跟技術是用命換來的。。。。

网友G:
建議你把所有的開關都整理一遍,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沒辦法拆的也用清潔劑沖洗一下,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你厲害啦,非本科的還要修本科的不一定願意修(常常是不敢修)的示波器,因為它是真的有很高的難度 ... {:1 ...

您說的較客氣了…“算你厲害啦”
應該說“不知天高地厚”
正常是應先學好基礎理論,再來實際經驗,
而我是倒著走 修到那,再學到那。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是本科系的。。。。。

而我知道我的知識跟技術是用命換來的。。。。 ...

我應該可以替體會“知識跟技術是用命換來的”的這句話……
因示波器就讓我搞了好幾天……
當我受挫停頓時,我會想到還有和我相同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議你把所有的開關都整理一遍,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真的非常的感激不盡,如獲至寶。
現在我正需要做的應就是此事了。
看來我又要消失好幾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的感激不盡,如獲至寶。
現在我正需要做的應就是此事了。
看來我又要消失好幾天了……

善用本站資源,你會獲得很多

我也是在這裡學習的!!

网友D:
30歷史的機器,又被學生操了30年(以前唸書時自己有多匪類,相當然爾不會差太多),能開機作用已經算很好了

小弟手上這台
CH1 AC檔

CH1 DC檔

切換開關要清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歷史的機器,又被學生操了30年(以前唸書時自己有多匪類,相當然爾不會差太多),能開機作用已經算很好了

小 ...

這是好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歷史的機器,又被學生操了30年(以前唸書時自己有多匪類,相當然爾不會差太多),能開機作用已經算很好了

小 ...

這圖上的CH.1 DC耦合的波型失真了,看來應是此切換開關(DC檔位)有漏電了.

楼主:
首先參考wish大的示波器清潔
好在CH1 CH2與Time放大開關是開放式的,尚無需要解焊下來且還算氧化並無嚴重。
如圖下
經過五個小時的奮鬥,終於先將CH1 CH2與Time放大器(波段開關)清理完畢。
如圖下
剩下的搖頭開關就先以清潔器處理。
再重組後還算滿意,最其碼不會撥動開關時,掃描線會突然失蹤。
但似乎cal 方波似乎仍然有些失真,與先前相同並無改善。
有試過在CH1與CH2都相同,且在交連時AC與DC也並無差別。
如圖下
當然有先調過測試棒之電容匹配。
先查看電路圖,似乎與CD4011BE(IC402)有關。
如圖下
SS-5702SERVICE MANUAL(下載時稍等幾秒)。
先前各版大所提供之版本為SS-5702A(不太相同)。
見笑了....請問諸位大大們,CD4011BE是什麼?它的原理大概是?
我 google了大半天還是不瞭解。不知可否再次解惑。謝謝!

网友A:
CD4011是NAND Gate,它把兩個NAND Gates都接成Inverter反相器,整體就是做為一個方波振盪器,那它就是1Khz的來源,其輸出接電晶體後有Cal out(R463)調整和後面的分壓電路(R464,R465).

加油,加油 ... 加油 ...  ...
有另一個Eson的感覺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參考wish大的示波器清潔
好在CH1 CH2與Time放大開關是開放式的,尚無需要解焊下來且還算氧化並無嚴重。 ...

探棒上的補償旋鈕有去轉過嗎??

网友F:
其實做維修只要示波器基本動作差不多正常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追求動作完美。。。。。

你的示波器看起來動作滿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探棒上的補償旋鈕有去轉過嗎??

他在39#有說了喔 -- 當然有先調過測試棒之電容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做維修只要示波器基本動作差不多正常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追求動作完美。。。。。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一點"執著"
請勿見怪。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一點"執著"
請勿見怪。謝謝!

技術就是折磨出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一點"執著"
請勿見怪。謝謝!

你需要一台信號產生器了 你在台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1是NAND Gate,它把兩個NAND Gates都接成Inverter反相器,整體就是做為一個方波振盪器,那它就是1Khz的來 ...

謝謝 scottwang大,我會再研究。
麻煩您再看下 SS-5702SERVICE MANUAL P.63(較清楚)。
CD4011另一組是乎用於 "SWEEP LENGTH"(面板最右上角紅鈕,拉起時擴大5倍)。
現波形都正常時(如方波或正弦波),當我拉起這旋扭時,整個波會消失,
我必須再旋轉Tme開關,才會再次出現波形。
請問這只是單純接觸不良所引起,或與CD4011有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需要一台信號產生器了 你在台北嗎

我也好像覺得.....
但好像越搞越大耶....

网友:
39 樓的方波即使經過探棒調整後還是不能很方正,這是補償不足的現象。
就是此探棒無法與此型示波器做良好的匹配與補償,常見於較高頻寬的探棒裝在較低頻的示波器上。
示波器的規格都會註明輸入電容是多少 pF,而探棒也應該標示補償電容的可變範圍。

可以仔細閱讀這個文件來瞭解此現象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5990-9175ZHA.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scottwang大,我會再研究。
麻煩您再看下 SS-5702SERVICE MANUAL P.63(較清楚)。
CD4011另一組是 ...

你所調整的sweep length可能是把原信號放大5倍而拉長,當你去調整時基(timebase)時,它才會看到,請確定是信號變淡或者全部都不見了,我的SS-7810沒有看到此功能,而hitachi的V-212示波器類似功能不會像這樣消失,只是變淡而已.

NAND gate的功能為任一輸入為0(low),則輸出為1(hi),你說的地方,其電路功能只是用其原來的功能而已.

网友:
39樓的波形要調整探棒

每個PORT都會有些不同,跟示波器信號輸入端有關!!

我試過不同探棒,接在同機與不同機型的變化,得出

每次探棒換到不同的輸入端時就必須調整補償,所以每隻探棒大多有附調整的工具!!

网友:
多謝各位前輩提供指導,把他拆了開始清理

2側4.7U/250V(箭頭)已經膨脹,換上4.7U/400V(買不到250V的)

搖動開關噴3M防銹潤滑油,波段開關用原子筆擦子擦掉氧化層

另一邊也一樣

上電,切DC檔波型正常了

其他的小弟不敢亂動,目前就先這樣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參考wish大的示波器清潔
好在CH1 CH2與Time放大開關是開放式的,尚無需要解焊下來且還算氧化並無嚴重。 ...

有沒有確定探棒撥到X10的位置再來調補償.
如果有另外的兩隻探棒比對兩個CH就容易多了
有可能是探棒的問題
以前遇過類似的, 新買的都有狀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60346-1-1.html
換過良品就解決
參考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探棒,可以問一問另外兌換示波器的兩人,是不是同樣情形?或許那個X10 的開關是做 ...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我試了一下那支探棒的10X是有作用的
下面這張是0.3V 探棒切1X

1X

1X

下面這張是0.3V 切探棒切10X切
另外開關真的要找時間好好整理,有時要按一下才會正常,時好時壞的

最後還有一個大絶招,
探棒久了電線變成粘粘的,
可以用痱子粉把探棒的導線拍一拍,
這樣就不會粘手了,
一度還在想換線還是包熱縮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我試了一下那支探棒的10X是有作用的
下面這張是0.3V 探棒切1X

V大您也遇到了,小弟原本切DC檔時CRT顯示也像您一樣,有時更誇張

開關噴一些潤滑油就能改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大您也遇到了,小弟原本切DC檔時CRT顯示也像您一樣,有時更誇張

開關噴一些潤滑油就能改善了 ...

我也找時間來整理一下好了,
目前只有做外觀清潔,
順便把旋鈕的白色標示線用汽車補漆筆上了白漆.
玩了幾天,最大的的問題"何謂正確的波型"都沒個底,只會量電壓~

楼主:
看來我還是需先分解拆出機板來,因水平調整開關還是不靈光,時會造成掃描線突然消失...
順請教大大們,假如是因測棒與輸入端無法匹配的話(造成方波調不正),
暫不考慮另購一組測棒,可以先改變測棒或BNC輸入端的容值調整範圍嗎?如何改?
只要讓我先找出確定是因匹配之問題所造成的即可。在此先謝謝!

楼主:
搞了好幾天,兩片機板全部拆下。
用放大鏡細看原來有多處已裂錫,照片實在看不出來,故不上圖了。
經過重整補錫後,一切開關似乎OK正常了.......
再來先借了另一支測試棒。先用×1 (VOLTS/DIV 切在0.1V)。
如圖下 0.1×3=0.3V 方波還挺漂亮的
再來切至 ×10 調整補償電容,比起先前有好多了。
(抱歉圖片現不在手上,改天再補圖)。
在此想先請教大大們,此台 SS-5702 之規格,
P6.有敘述 Input RC  電阻1M 10M 與電容30pf 170pf 23pf,
如圖下
請問在電路圖裡的位置為?或是我沒搞懂它的意思,因我實在找不出對應之編號。
如圖下

网友A:
1M 與電容30pf -- 是示波器內建的數值
1M 與電容170pf (x1)和10M與電容23pf(x10)是探棒的內建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 與電容30pf -- 是示波器內建的數值
1M 與電容170pf (x1)和10M與電容23pf(x10)是探棒的內建數值

感謝 scottwang 大
"見笑"居然連電路圖都看錯,難怪找不到對應之位置,
看來應該可以找出 ×10時,方波不"漂亮"之原因了
再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cottwang 大
"見笑"居然連電路圖都看錯,難怪找不到對應之位置,

在我看來,你已經不是普通的厲害了,是灰熊厲害啦 ...
擱再心臟有力啦 ... 加油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版大在這方波裡,波峰與波谷應該有無一條縱線連接?
因我也有在別的網路上,看過並無出現此縱線。
如 ...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78-1-1.html

沒遮好的結果!!

网友:
換了三台示波器,結果只有picco9 發帖,其它的兩位會員加油一下。

楼主:
從拿到此台示波器到現今已差不多三個星期了,總算還算滿意的整修完畢暫告一段落。
第一次清理波段開關。
第二次重新補焊(順傳上可以分辨裂錫,看不出的就不上圖)。
如圖下
第三次尋找方波失真的原因。並無異狀。
如圖下
現今所顯示的方波(雖然不是非常非常的平滑)
如圖下
請不要說我"龜毛",難道探棒的補償需要非常得"精準",
才能得到"漂漂亮亮的"方波嗎?
最謝謝各位大大們不吝無私的解惑,在這段時間也學到了更多的知識,
接下來就是好好的應用此儀器........

网友(2016-10-07):
接頭氧化也會影響偶合的匹配,清潔一下,或換個接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