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鋰電池風扇 馬達問題

楼主(2016-08-30):
因馬達中間線圈不小心整個拆壞...從電腦上拆一個風扇線圈整個換上去.結果我原本是5V..電腦風扇是12V..換上去可動作..只是風速轉速面一點點..問題在於電腦用風扇他是往左旋轉..風變成往後吹...我原本是往右轉風往前吹....我想說把電腦風扇正負極對換就可以反方向旋轉.可是正負極對換不轉動..到底要怎改才能往右轉動...

网友:
兩個無刷馬達先觀察比較一下(PCB板佈線跟定子繞線方向)。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改變線圈的方向,

馬達線圈

馬達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改變線圈的方向,

照你說的弄好了..裝上去往右轉沒錯了..可是每次開啟都要用手撥一下葉片才會轉動..是不是接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說的弄好了..裝上去往右轉沒錯了..可是每次開啟都要用手撥一下葉片才會轉動..是不是接錯了... ...

電壓不夠吧,
12V只用5V不好驅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夠吧,
12V只用5V不好驅動啊!!

可是原本沒改都不用用手轉動.就會動..改了比原本轉更慢..是不是哪邊需要再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原本沒改都不用用手轉動.就會動..改了比原本轉更慢..是不是哪邊需要再改一下 ...

1.當初把電腦風扇正負極對換時,是否燒壞IC?

2.移動改變霍爾IC感應角度(這個比較難)

補充內容 (2016-9-2 11:33 AM):
改變馬達轉向,
霍爾IC的感應位置要改變!!

网友B:
正轉與反轉的風扇,葉片角度不一樣
正轉的葉片
你把它反轉
幾乎是不會有風壓產生的

网友:
你風扇的電源是鋰電池?電壓只有4.2V吧,已經改用電腦風扇線圈。直接從電供接一條12V的當電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風扇的電源是USB嗎?已經改用電腦風扇線圈。直接從電供接一條12V的當電源吧。

原PO的是"充電式行動電風扇"
內裝"鋰電池"+"電源控制板"
從電供接一條12V的電源
就只能定點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轉與反轉的風扇,葉片角度不一樣
正轉的葉片
你把它反轉

風扇用原本的。只是用電腦風扇中間。沒用電腦風扇葉片

网友:
改用18650電池架,有兩個串連的,電壓為8.4V,也應可改善,在不就是買三個單個裝的,那就接近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當初把電腦風扇正負極對換時,是否燒壞IC?

2.移動改變霍爾IC感應角度(這個比較難)

現在在接回來一樣會動但是就往左轉。若照你說的接是可以右轉就差要用手撥動才會轉。是不是其中一條接錯。或者沒救無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在接回來一樣會動但是就往左轉。若照你說的接是可以右轉就差要用手撥動才會轉。是不是其中一條接錯。 ...

正轉反轉霍爾IC感應角度不同,

要移動霍爾IC的感應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在接回來一樣會動但是就往左轉。若照你說的接是可以右轉就差要用手撥動才會轉。是不是其中一條接錯。 ...

我想原因很簡單,提供的能量不夠,自然轉不太動!

网友D:
心裡也是存疑問?
12V的馬達線圈,
可以用5V電驅動????
馬達轉不太動原因,
應該是電壓不夠,
就像220V電器 輸入 110V電源一樣,
雖然能動作,
但效能就是無法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裡也是存疑問?
12V的馬達線圈,
可以用5V電驅動????

12V的馬達線圈,
也是可以用5V電驅動,
只是速度較慢!!

网友:
如果该风扇是放在电脑旁使用,打开台式电脑,里面电源盒有很多输出插头,有用不到空置的插头用万用表测出一对直流12V电源线引到机箱外面给已改成12V的风扇用,注意原3.7V锂电池先拆掉,正负极别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