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收到的筆記型電腦

楼主(2016-08-30):
這次比較晚回淡水,
學生大多都已經搬走了,
只收到一台筆記型電腦,
看來還有九成新,
記憶體加了一條512M,共有1G,
原先應該是XP或VISTA,
已經 改成 WIN7 64,
裡面只有小孩子用的幾個巧連智和skyp,
改成 WIN7 64後,速度變很慢,卡的很厲害,

ASUS W7J-1

ASUS W7J-1

良心發現吧,第二天才附送電源

附有攝像頭

ASUS W7J-5

ASUS W7J-5

ASUS W7J-7

ASUS W7J-7

ASUS W7J-6

ASUS W7J-6

螢幕下方有漏光,是偏光膜退化嗎?

ASUS W7J-8

ASUS W7J-8

螢幕下方有漏光,是偏光膜退化嗎?
左下方比較嚴重

ASUS W7J-9

ASUS W7J-9

整體功能都正常,就是速度慢,
已經砍光巧連智和skyp,
時常會顯示記憶體用光,
內建是512M,想再加一條2G,
如不能改善,只有改回XP了!!

网友:
記憶體加大
加換一顆SSD就很好用了

家中所有使用的電腦
都全換成SSD了

网友:
945GM晶片組架構,搭配C2D處理器.....OB一組記憶體..
你得確認該機器到底最大記憶體容量是多少,如果可以
裝到4GB~~有搞頭!

否則不要....因為當今環境下,4GB記憶體是最基本的容
量,低於4G連作業系統都無法好好跑......

如果可以裝4G,買顆120GB SSD回來配應該還很好用

這台被廢棄應該是沒戲唱了才會被丟......

网友A:
Asus w7j 原廠規格最大支援1.5GB, 裝32位元作業系統(XP,W7 x86)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w7j 原廠規格最大支援1.5GB, 裝32位元作業系統(XP,W7 x86)就夠了。

據說有人裝了2.5G,也可以!
內建是512M,
大概也只能加2G吧!!

网友:
雙核心的,這種好康怎麼小弟都碰不到

小弟還在用面板有條紋的asus m2400,現在的學生也太浪費了,連w7j都丟的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說有人裝了2.5G,也可以!
內建是512M,
大概也只能加2G吧!!

反正不到3GB記憶體的, 灌X86作業系統就夠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據說有人裝了2.5G,也可以!
內建是512M,
大概也只能加2G吧!!

唯一可以插拔的插槽可以裝2GB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可以插拔的插槽可以裝2GB模組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便宜NB用的 DDR2  2G的記憶體呢??

网友:
可以嘗試拆開看看,我是拆過宏碁的筆電,內建的記憶體,裡面還是有插槽的,並不是銲死的,筆電D2 2G的我是有,不過我的EPC在用。

网友:
我的筆電還在用x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便宜NB用的 DDR2  2G的記憶體呢??

買2手的~~徵徵看
不過我認為2.5GB跑XP可以,W7應該會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