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5KPL-AM EPU 無法開機

楼主(2016-08-30):
求救各位維修高手~
小弟目前的狀況是原都正常使用(cpu風扇出現噪音)~突然心血來潮更換新風散~並清一清灰塵

但就在清完灰塵後~裝上新的風扇後~出現開不了機了

問題:
1. 不插記憶卡時(會逼逼叫)
2.插了記憶卡上去~(完全無聲~同時螢幕也無畫面) 開不了機 ps:記憶卡拔去測試別台電腦OK

目視主機板上的電容全都沒有凸起異樣

以上是目前的現況~
不知小弟現在該往哪個方向處理?

网友:
不開機:
查CMOS電路(含RTC電路)→開機電路

网友:
把水銀電池CR2032拆下來放電一下看可不可以開機

网友:
會嗶嗶叫.就表示已經跑碼.卡記憶體.裝了記憶體後不叫-就表示卡在記憶體與顯卡(2A)之間.你需要準備一片debug卡(除錯卡).才知道卡在哪一個代碼上

网友:
如果是清潔過後不開的話,先朝接觸不良方向處理。
記憶體金手指與插槽先清潔看看。
不行的話,再用其他大大提供的方式處理。

网友:
這篇應該搬移去硬體討論區~

楼主:
目前做了水銀電池拔下(無效)

我發錯地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做了水銀電池拔下(無效)

我發錯地方呀?

換風扇清潔CPU有拆下來嗎
如果有看針腳是不是有受損或CPU是否氧化
先照樓上的大大清潔記憶體跟記憶體座
跟PCI-E插槽

网友A:
既然無除錯卡, 個人覺得是顯示卡, 拔起來重插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無除錯卡, 個人覺得是顯示卡, 拔起來重插一次看看?

這片是主機板內顯~

楼主:
小弟資淺....搞不定....

网友:
拿一隻舊牙刷.沾去漬油.將記憶體插槽清潔後再試試

网友:
試試左上角那4pin 是否脫落接觸不良,也會造成無法開機
另外網路線先移除不接,移除後是否可以開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