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TCON BN41-01938B Burnin 模式

楼主(2016-08-30):
板號:BN41-01938B,屏LSFˋ400HM02 A05,or CY-HF400BGLVKV
已用公板一上電就顯示 紅 藍 綠 白 灰 黑 循環顯示
似乎進入Burnin模式...
面板規格書似乎沒有LVDS相關定義

請教各位先進有解嗎?非常感謝!

网友A:
公板的程序對嗎?
要1920*1080
高解的屏線大部分都只分左右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板的程序對嗎?
要1920*1080
高解的屏線大部分都只分左右供電

公版點其他高解 面板都是ok的

网友B:
屏口右1----6其中一隻腳接地就因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口右1----6其中一隻腳接地就因該可以

感謝小張大~~來試試後再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口右1----6其中一隻腳接地就因該可以

查三星其他規格書,PIN51 GND 是aging on 進入BIST MODE
PIN51明明是空的...奇怪ㄋㄟ...還是不同型號不能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