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亂搞的大同 TF-HE03大廈扇維修

楼主(2016-08-30):
這台是同事家10多年前豐原某大賣場結束營業買的,症狀為風力太小

上電試機,除風力選擇無反應固定在弱風外,其他功能均有作用

外觀

拆掉背面3顆螺絲

撬開紅箭頭卡筍,後蓋往綠箭頭方向推,可拿起後蓋

負離子放電針嚴重生鏽

灰塵清掉,鐵銹刮掉

取下頂端

拆下護蓋

電路板正面

按鍵測試正常,問題點轉向線路

主控MCU SM3015A-AM8B接線圖,按鍵由MCU接10K電阻向VDD

盲目更換10K電阻無效,短路藍箭頭2點,LED會變暗,風力選擇仍無反應,研判MCU內傷

因為主馬達才30W,把馬達強弱風接線對調,輸出固定在強風,組裝交件

交代業主如果有遙控電扇故障不要丟,可以殺肉修這台

楼主:
這個症狀大多是按鍵失效,其次10k電阻開路或老化,再來線路腐蝕

這個案例全都不是,只能判定mcu內傷,小弟懷疑東西在晶圓廠就有問題,同事當初買回來也沒有猛操,出症狀時已經過保

网友A:
MCU的震盪器是正常的嗎

其實我在懷疑 也許負離子會傷害半導體元件   (在共用電源或是公用負極 同樣的接地點的情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震盪器是正常的嗎

應該是正常的,因為上電後除了風速選擇沒反應,其他所有功能都可正常反應

震盪器有問題的話應該跟mcu有關功能都會出包

网友:
所以你是豐原人喔,

楼主:
小弟不住豐原,這間已經收起來的賣場就是福元批發,當年豐原第一間類似萬客隆開架量販店(楓康跟松青的經營模式不一樣),當初要結束營業時,家電類展示品價格幾乎只有市價一半不到,不少人遠征好幾個鄉鎮距離來淘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住豐原,這間已經收起來的賣場就是福元批發,當年豐原第一間類似萬客隆開架量販店(楓康跟松青的經營 ...

福元批發是不是以前開在台中巿民廣場(勤美誠品綠園道)那,樓上還有室內GO KART賽車那一間?

楼主:
這台的遙控器也掛了,原因竟然是紅外線二極體短路,這個不是操不死的嗎
從廢遙控器殺肉完修

勤美誠品綠園道在哪裡小弟還真的不知道,以前去臺中市不是開會講習就是跑電子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