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筆記本 ACER 4935G 圖紙 點位圖

楼主(2016-08-30):
求ACER 4935G 圖紙 點位圖

网友A:
不清楚是不是這一版
LA-4491 KAL90 ACER AS4935 4935G.pdf (1.31 MB, 下載次數: 85)
沒看到板上的板號
只有電路圖沒點位圖
建議先從大電容先處理直接改坦電容不要再用相同型號的超級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是不是這一版

沒看到板上的板號

謝謝大大 電容已經剛換搂 狀況依舊 應該幾乎100%可確定是顯示卡問題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