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前輩可以說明微波爐火力調整原理嗎

楼主(2016-08-31):
昨天煮飯時,大同電鍋煮到一半,突然又要用微波爐解凍,因為總功率1450+800=2250,怕線路撐不住

小弟的微波爐是機械式的,完全看不懂調節功率原理

反而變頻的還比較容易理解

楼主:
附帶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調節磁控管的平均工作時間(即磁控管斷續工作時,工作、停止時間的比例),從而達到調節微波爐平均輸出功率的目的。

電子式的還能用scr等元件控制磁控管輸入電流,機械式的小弟沒有看到類似減速馬達模組之類構造,要如何提供磁控管斷續工作所需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帶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調節磁控管的平均工作時間(即磁控管斷續工作時,工作、停止時間的比例),從而達到 ...

關鍵應該在微波爐定時器(計時器), 也是一直在做開開關關的動作.
參考LG機械式微波爐的定時開關照片看看

看似是一堆齒輪的傑作; 定時器上的接點還不少

照片取自網路

网友:
那這種的故障機率不就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