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520 有聲, 束條紋閃爍 , 有時無畫面

楼主(2016-08-31):
SONY KDL-40EX520 有聲,  束狀條紋閃爍 , 有時無畫面

請問可能是哪個部份壞掉了

束狀條紋畫面1

束狀條紋畫面1

束狀條紋畫面2

束狀條紋畫面2

网友:
電視壞掉了!

楼主:
我想要把這文章 移到, 液晶螢幕的討論區 不知道怎麼移過去

网友A:
可能給解碼板的電源出問題, 可能在電源板上同時也在解碼板上. 每個有標示電壓的點都記錄一下測量值, 試試看.

以前自己玩過一個BENQ的, 也是這現象, 2.5V VCORE 電壓沒有了, 透過兩層 LDO 降壓, 5V -> 3V3 -> 2.5V 而來, 其中一個 LDO 壞了, 參考看看. 電源板的電解電容也換新的.

翻出來TV的型號和資料在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91-1-1.html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BENQ VA321 fix

楼主:
感謝 分享 , 我也在想 有可能是 邏輯板 故障的問題.

不過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看的出來 是不是 面板本身 壞掉呢?

因為如果面板壞掉的話, 可能就不用修了 , 哈哈.

楼主:
謝謝 xiaolaba 的建議, 晚點我把電視 拆開 量一下 邏輯板上面的 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給解碼板的電源出問題, 可能在電源板上同時也在解碼板上. 每個有標示電壓的點都記錄一下測量值, 試試看 ...

直接用二極體串電阻改變電壓阿...電路一定搞很久..連圖都畫出來了..毅力佳
2.5v的話,可以用LD1117系列代用(電流要先確認)

网友:
40吋 三星面板這畫面我以為是面板故障的通病?

楼主:
剛拆機量訊號, 本來一樣 直條紋閃爍. 後來畫面又開始變正常了.
下面是目前量測到的電壓, 不確定壞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

VCC1.8 = 1.77V
VOFFE = -11.30V
VIN_12V = 12.09V
OUTA = 6.32V
OUTB = 6.33V
HAVDD_2 = 7.66V

网友:
EX520有及邏輯板板嗎

邏輯在關刀上

如我錯請拍邏輯板

楼主:
邏輯板上面有個金屬蓋 ,  需先拆開金屬蓋 才看得到 整片 邏輯板

40EX520邏輯板

40EX520邏輯板

楼主:
我在想 會不會 我的情況和 wet 之前發case的類似
主板晶片散熱問題, 我的 主板 晶片 感覺上是有點燙.

[液晶電視] SONY KDL-40CX520 4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7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 會不會 我的情況和 wet 之前發case的類似
主板晶片散熱問題, 我的 主板 晶片 感覺上是有點燙.

哈我看錯了 誤認CX520

楼主:
20160831-20160901
開蓋子畫面一直是好的, 本來打算裝上有扣具的散熱片, 後來扣不上主板的孔.
所以先將後蓋 晶片 位置打洞.

20160901晚上, 蓋上後概, 晶片位子 看得到 打開的散熱孔

20160901開散熱孔給主板晶片

20160901開散熱孔給主板晶片

20160901晚上, 開機測試, 畫面看起來正常

20160901蓋起蓋子後測試_畫面正常

20160901蓋起蓋子後測試_畫面正常

20160902一早, 開機 , 有聲 無影像 有背光

20160902一早_有聲無影像有背光

20160902一早_有聲無影像有背光

网友:
想練功不要拿貴貴的SONY
請自報鄉鎮,或許有鄰近的店家願意收修
如不小心造成二次傷害,就會變成不可修或超過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二極體串電阻改變電壓阿...電路一定搞很久..連圖都畫出來了..毅力佳
2.5v的話,可以用LD1117系 ...

據說一直用到現在, 沒看到她們換電視機, 所以應該還是在撐著, 壞了再說, 免錢能繼續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0831-20160901
開蓋子畫面一直是好的, 本來打算裝上有扣具的散熱片, 後來扣不上主板的孔.
所以先將後蓋 ...

這方法應該不管用, 熱力的散發是三大途徑, 中學有教過. 你這個開孔應該效率太太太低.

既然有決心搞玩意, 直接開大的四方形, 上個12V電腦扇, 可以徹底研究散熱的問號.

加油

楼主:
謝謝 繼續努力,哈。

楼主:
因為我家 住 硫磺區,因為送修太多次了,修好大約六個月內 又會壞,所以沒打算送修,所以這台 才會變成練功機。大陸網站有看到 這台的 原廠 維修手冊,再研究看看。

网友:
加油!練武功 練武功

楼主:
目前量測到的電壓
VIN 12 = 12.17V
VADD2 = 7.67V
INA = 6.33V
OUTA = 6.72V
OUTB = 6.02V
VREFL_H = 8.42V
VREFL_L = 8.42V

VREFU_H = 0.59V
VREFU_L = 0.33V

F_VC = 6.33

楼主:
VCC 1.8V = 1.77V

另外 SONY原廠 文件提到的兩個 主板檢測點  JL6004, JL6018 在主板 的背面 ,
似乎不好量測, 感覺 需要把板子全部卸下來.

楼主:
主板(A/D板)上面的 量測點 F1000 3.15A , 量測到的電壓 0V

楼主:
我看了 pigoo的維修實例

楼主:
我看了 pigoo的sony kdl系列的維修實例,似乎蠻多前輩遇到的是 排感燒掉,我明天再量看看。空間不足,今天先鎖回去,要看的時候再打開查訊號。

楼主:
斷電情況下, 量了一下 主板靠近軟排的 排感, 看起來可以正常導通。邏輯板 靠近 軟排附近的電阻, 看起來也是正常的 沒有斷路的情況。  主板排感的量測的時候 我眼睛幾乎看不到接點, 可能需要弄一個 放大鏡來再看看。 另外我的三用電錶 量測0歐母的時候, 常常很久才反應過來, 不知道是不是便宜貨的關係。

楼主:
買了一個手機放大鏡, 原本都看不太到板子上面的零件.

手機放大鏡

手機放大鏡

手機放大鏡

手機放大鏡

手機放大鏡

手機放大鏡

晚點等新買的指針錶 MT-2017 到貨的時候 再繼續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