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TX 560 燒機破圖 各位大大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楼主(2016-08-31):
GTX 560 SE 我用 3dmark 燒機79度 就破圖   要是看網頁  等等影片 就OK

本來以為GPU 空焊  有用熱風槍  烤過GPU . 記憶體部分  還是一樣 燒機 GG 破圖 顯示驅動重啟等等訊息

有哪些位子 金晶體 會造成這樣呢~~~

GTX 560

GTX 560

GTX 560

GTX 560

网友A:
GPU 3D運作時溫度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 3D運作時溫度多高?

最高 80 度

待機42度  左右 有時後 52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 80 度

待機42度  左右 有時後 52度

加強散熱看看還會不會破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強散熱看看還會不會破圖~~~

好的 我試看看
另外 會不會晶體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試看看
另外 會不會晶體短路造成的~

你所謂的破圖不外乎~1.溫度2.VRAM壞

网友B:
雖然你用熱風槍烤成這樣~

不過實際上只是像是外層烤了個酥皮的樣子!

內部BGA的錫珠可能還沒有溶掉達到迴焊的功用~

所以破圖依舊!

真的想修除了土炮BGA上下溫以外還要搭配助焊膏(之前WISH大有發起一篇網購,這牌子我覺得很好用)
上溫大約220~235度 ,下溫大約230~240度 (要實際有感溫棒顯示,非熱風槍顯示溫度)

方式大概就是
先預熱 100度 10分鐘,然後5分鐘內升到180~190度!
然後在3~5分鐘內把溫ˋ度升到上溫大約220~235度 ,下溫大約230~240度 , 大約下溫到235度上溫220度就可以拿小工具慢慢推看看晶片有沒有能推動(要小小力,不要整個移位了) 然後默數5~10秒,然後停止加溫!

直到慢慢降為常溫才把顯卡取下做測試~

修復機率約7成,至於撐多久我不確定!

不過這棵GPU很耐吹,不像有些南北橋一吹就掛了!

至於助焊劑有前輩是在80~100度左右時加入,而我個人則是看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你用熱風槍烤成這樣~

不過實際上只是像是外層烤了個酥皮的樣子!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去 找看看 ~~ 還在學習~~  謝謝 大大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去 找看看 ~~ 還在學習~~  謝謝 大大 ︿︿

很久以前我己都說過了........

像這種GPU這麼大的,就算你有二支熱風槍,也是直接放棄比較好。

反正熱風槍是不足以處理大的晶片。。。。

我都試過,且為什麼我也都知道。。。。。。直接放棄比較好,白忙。。。

有正式的BGA廻焊機台都不好做。。。。更何況只是有熱風槍呢???

如果要比喻的話,就像你要用家裡的一般工具修汽車一樣。或許你技巧高超,但如不是,直接棄較好。

网友D:
GTX560 這張卡還很夠用,換下散熱膏
我的GTS450也是80度怕用久會有問題,
用擋板跟二個8公分風扇,DIY一個如下圖的散熱器剩56度
撐一下冬天快到了,明年再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X560 這張卡還很夠用,換下散熱膏
我的GTS450也是80度怕用久會有問題,
用擋板跟二個8公分風扇,DIY一個如下 ...

這個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我己都說過了........

像這種GPU這麼大的,就算你有二支熱風槍,也是直接放棄比較好。

知道了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