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噴射KTR150FI 供油系統維修 雜項更換(增16樓圖片)

楼主(2016-08-31):
http://bbs.pigoo.com/thread-61575-1-1.html
自從這篇開始 便花了兩萬買下這台車開始了噴射不歸路
這台真的不是普通的問題多
唯一有亮故障碼曲軸感知器異常及TPS輸出範圍異常
都是接頭接觸不良
再來就是大問題也無故障碼維修
雖然第一次碰噴射系統種種困難還是排除了
以下症狀 1不發動 2冷熱車啟動困難 3斷油 4加速無力 或一頓一頓的
                5油門某區域斷油 回油門會有波波聲(以經驗來說稀薄燃燒)
                6怠速不穩或空檔入檔滑行都會熄火
處理方式...給人插電腦重新學習 清潔節流閥 怠速馬達 汽油幫浦清潔濾心 更換噴油嘴
                 以上都無用 症狀依舊 唯一更換汽油泵浦以上症狀全解決

拆下泵浦 生鏽
全新的 貴到會嚇死人
不知道我邏輯對不對 汽油打完壓力馬上消退(不正常)
正常不會馬上失壓應該壓力閥有問題
無奈沒有壓力表可以測只能這樣判斷
都是生鏽的顏色
也不知道馬達打的壓力夠不夠
唯一確定的是新的壓力手捏油管壓不下去 也不會失壓
啟動盤空轉了 啟動馬達會轉 但是曲軸不轉
拆到這裡懊惱著如何拔下飛輪
只要一支寬15.5~16MM的大羅牙 往飛輪鎖上 飛輪就會逼了下來
拆朔膠車電盤的工具(物盡其用處處都有用處)
空轉關鍵 彈簧斷裂滾子無法固定
更換噴油嘴 舊的清潔當備品
就是靠維修手冊以及油箱汽油泵浦外觀的判斷
泵浦或壓力閥損壞

AIR維修手冊代替KTR

7.5 MB, 下載次數: 189

7.5 MB, 下載次數: 144

234.82 K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A:
馬達的輸出壓力會大於調壓閥。
例如:
馬達17(Kg/cm^2),調壓閥2.5,然後整個油路都會維持在2.5。相關壓力設定,各噴射系統皆不同。

建議換新油箱,或做防鏽處理。
不然鏽粉吸多了,馬達跟調壓閥還是會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的輸出壓力會大於調壓閥。
例如:
馬達17(Kg/cm^2),調壓閥2.5,然後整個油路都會維持在2.5。相關壓力 ...

油箱要約5千真的花不下去 防鏽倒是有處理過了
這台車是宜蘭那邊過來的 加上日曬雨淋溼氣重
難免會生鏽
感謝大大對調壓閥的解說

网友B:
以前有位朋友曾經請烏骨雞學姐到淘寶網幫他買光陽機車的零件,聽他說零件都通用,而且很便宜,只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位朋友曾經請烏骨雞學姐到淘寶網幫他買光陽機車的零件,聽他說零件都通用,而且很便宜,只是不知道耐 ...

調壓閥上面打著中國製造的英文 不過這個東西上網找都沒有機車用的
倒是有找到汽車用的 只是形狀不一樣
如果調壓閥或馬達可以單買 那就真的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調壓閥上面打著中國製造的英文 不過這個東西上網找都沒有機車用的
倒是有找到汽車用的 只是形狀不一樣
如 ...

這個你要先知道那個零件大陸是叫做什麼?不然也是找不到,我是想應該有在賣。

网友C:
酷龍的零件手冊,應該跟KTR通用

看來這個是總成,光陽沒拆賣

Q大您要不要分解舊品找出可更換部件

題外話,小弟錯覺嗎,怎麼覺得KTR油箱小的詭異

网友D:
這油箱生鏽太嚴重了,你不換很可能新的燃油泵浦總成會給搞壞...

网友:
連噴射的也會修,
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龍的零件手冊,應該跟KTR通用

6.9L而已 所以大代表重 剛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油箱生鏽太嚴重了,你不換很可能新的燃油泵浦總成會給搞壞...

在花下去連泡麵買不起
先撐個一兩個月在買也不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花下去連泡麵買不起
先撐個一兩個月在買也不遲

這油箱生鏽肯定得剖開噴砂、上防鏽防蝕層,然後重新焊回之後使用....

這是材質問題不是燃油水分太多...

网友:
原來那支特工那麼好用,幸好我有買

网友E:
這一台前輪螺帽跟豪邁的前輪螺帽一樣大嗎,螺絲有一樣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一台前輪螺帽跟豪邁的前輪螺帽一樣大嗎,螺絲有一樣大嗎,

應該不一樣吧 粗細牙不一樣
我指的是特工的紅圈那根常常的螺絲 剛好也可以逼下飛輪

楼主:
報告各位 我已經分解汽油泵了
還有一個更驚人消息
掏寶上打光陽燃油泵就找的到但是價錢不優
至於壓力閥也找的到價錢便宜
兩個都買加上運費價錢應該比我買的還要少一半
材料行買的價錢3750 沒屋頂3500加上運費也沒差多少

网友F:
請教(圖10)飛輪的凸點是正時與轉速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圖10)飛輪的凸點是正時與轉速二合一?

是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