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SHARP 冰箱SJ-W40J

楼主(2016-09-01):
這一台冰箱也用了16年以上了
冰箱的門是左右都可以開的 非常方便
最近她遇上了小問題,冷藏溫度正常,冷凍也是會冷但是不夠冷

也就是說冷凍的冷度好像冷藏一樣
拿一瓶礦泉水放進去,大概要4-5天才能結冰 (還是會結冰就是了)

上網查了一下,久了話可能 除霜定時器 會故障
不過壓縮機旁邊只有電容,沒有看到除霜定時器,難道是藏在上面那一整大塊的面板後面嗎?
因為沒有拆解過冰箱,而且那一整大塊面板看起來也沒有明顯螺絲

想請教大家怎麼找出那個除霜定時器 來更換看看  看看是否可以醫好?
謝謝大家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09/01/000114sqk7ixjy7ozppy4x.jpg

网友A:
除霜定時器應該在冰箱下方的冷藏室內~

比較好奇的是啟動電容旁邊的零件作用??

可以先檢查壓縮機旁的啟動電譯~
看是否有損壞或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霜定時器應該在冰箱下方的冷藏室內~

比較好奇的是啟動電容旁邊的零件作用??

謝謝回覆
1.這台冰箱是上面冷藏,下面冷凍。
所以要拆定時器,是從正面冷凍那邊把冷凍庫的抽屜拖出來後就可以看得到嗎?
還是要從冰箱背面來拆?

2.啟動動容旁邊的零件我拍張圖

网友:
修過一次,印象中記得應該上方後面,如果沒有就冷藏修飾板裡面找看看

网友:
板大你維修冰箱步驟怪怪的
有拆冷凝氣看結霜情況嗎?
不一定是化灀time故障喔!
需用電錶量測數據..我猜應該不是化霜問題..因為冷藏室正常

网友:
建議樓主您努力拆內板,小弟經驗除霜掛點往往冷藏出包比較明顯(冷風過不去,門又比較大片,開個2次溫度就明顯上升)

J大有提示,檢查蒸發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看起來像漏冷媒....
不是漏就是塞
這種機型化霜不良有很大的機會凍庫會正常,藏庫會不冷
藏庫正常凍庫不冷很大機會是壓縮機沒力或阻塞
尤其是三星壓縮機,特別容易汽缸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