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棒 IC 燒壞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楼主(2016-09-01):
這是一個按摩背部的按摩棒,結果壞了打開一看控制馬達的IC損壞
但已經看不出來,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或是代用件
他是12V3A的,有個VR電阻可控制馬達轉速

网友:
背面線路畫一下,應該很簡單

照一下整個產品

网友:
保留部分PCB  直接在原板上 在做個555 PWM控制轉速

网友:
請拍PCB背面照片。

楼主:
全部

全部

上面有個 VR 旋鈕

正面

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反面

网友:
>> IC損壞...有個VR電阻可控制馬達轉速...

IC
  一則是PWM(一般用於控制馬達轉速)IC
  一則是MCU(含PWM功能),加計時功能(時間到(例:15分鐘)會停)

1. 找原廠 修

2. 買IC(知道型號的話)自已修
  PWM IC 修好,可控制轉速...

3. 死馬當活馬醫 會動就好
  不知IC型號,也不知原廠(或不想--原廠太貴),會動(全速,或固定轉速)就好
  參考下圖 (註: A:沒驗證,也沒保證, B:自行檢測Q1及其他元件, C: ...)
  把 R1跟R3短路 試試...

网友:
應該就是NE555P
看似單純的PWM

网友:
根據IC接腳4-8短路(電源腳),2-6短路,腳1接地,應該就如3#專炸所述,恐怕輸出級三級管(NMOS?)已短路,週邊原件也應一併檢查.

网友:
這支背部按摩棒家裡也有一支,查了一下那顆IC是NE555

网友:
555接12v會熱到爆。

网友:
555會燒燬,代表代誌大條了啦,555是不會燒的.
最好把電路畫一畫,數值也標一標,再來研究如何改善.
1. 電源.
2. 555接mosfet.
3. 555本身的電路.
4. mosfet的挑選.

要先了解馬達的規格,如12V/電流 ?

网友A:
去面壁
看到標題"按摩棒"就有一股衝動跟想法。

想請假休息,好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面壁
看到標題"按摩棒"就有一股衝動跟想法。

大董,人很累,要抓龍嗎? ...
我有小按摩器,還有瘦身用大按摩器.
另外順便幫你刮一刮,若有哪裡阻塞浮現的,保證讓你爽得哇哇叫 ...

网友:
按摩棒不是應該發到18禁文去嗎...........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烈的指導,有空會買 NE555 來試試,到時後在報告 謝應各位指導

楼主:
感謝 各位先進的指導及sharptcm  大大 特別拆了家中的按摩棒,我買了 NE555裝上後一切正常,成功 謝謝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各位先進的指導及sharptcm  大大 特別拆了家中的按摩棒,我買了 NE555裝上後一切正常,成功 謝謝了 ...

不客氣!剛好家裡也有一支一模一樣的背部按摩棒,才有機會拆開幫助到您,也恭喜您能完修!!

网友:
痞酷大大們 ~~~~~~~~~ 功德一件.

又替地球做環保  鑽!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