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鮮綠雙門冰箱除霜定時器不會轉動

楼主(2016-09-01):
請問各位先進
除霜定時器有換新的了  但遇到下面問題  請問是否有先進知道原因
除霜定時器不會轉動 →用手轉動背面旋轉紐一圈 →風扇會動冰箱也開始正常運作等8小時後  除霜定時器回到原點即停止轉動 → 風扇不會動冰箱開始不送風也沒溫度無法正常運作  以上是我遇到的問題

网友A:
1,3腳要有110V,如無HEATER OR FUSE OPEN

网友B:
溫保72或儲雙電熱器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腳要有110V,如無HEATER OR FUSE OPEN

對不起英文不好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保72或儲雙電熱器GG

請問大大  那要怎麼判斷呢

网友C:
第一步驟: 拆冷凍室面板 找到保險絲 和 除霜電熱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驟: 拆冷凍室面板 找到保險絲 和 除霜電熱絲

然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驟: 拆冷凍室面板 找到保險絲 和 除霜電熱絲

謝謝  我叫我爸爸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3腳要有110V,如無HEATER OR FUSE OPEN

如1 , 3腳 有110V
那就是除霜計時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1 , 3腳 有110V
那就是除霜計時器壞了

原來如此  我今天他來又換了一粒  但不知道是會不會動的  目前換要等十二點才知道有沒有正常

网友:
除霜定時器功能正常

引用樓主說明
除霜定時器不會轉動 →用手轉動背面旋轉紐一圈 →風扇會動冰箱也開始正常運作等8小時後  除霜定時器回到原點即停止轉動

网友:
除霜繼電器斷齒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過這種情形,最後是再換上第二顆新的除霜計時器和拆下冷凍室製冰盒上方的面板,將溫度感知器也換新的,插電後即OK ! 提供參考~

网友:
這台會有這個問題是除雙電熱絲故障或保險絲燒
保險絲燒就算了,算是軟的
如果是除霜電熱絲壞就要很小心
除霜電熱絲壞漏斗電熱絲會跟著壞,進而將接水盤燒出一個大洞
維修要先將電熱絲造成的損壞修補好之後再更換元件
盤管電熱絲損壞都相當棘手,幾乎都是改用替品部件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