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 AUO M106-11 Datasheet

楼主(2016-09-01):
請前輩 幫忙,這顆 AUO M106-11 的資料表,它是用於友達T500HVF01.1面板刀上的
t-con.

网友A:
現在遇到刀板以後的故障,都晾著等著殺
您老! 有夠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遇到刀板以後的故障,都晾著等著殺
您老! 有夠骨力

50吋大畫面,報價客戶要修,當然要拼拼看。

這種 t-con 做在刀板上確實難搞,對岸買了晶片換了三顆才出現畫面。

結果軟排上的 chip 掛了說。

沒辦法只有退修了,了了零件也貼上工時,信心 down 到谷底!

ps : 感謝太子爺的關心,前輩們都沒來得及出手,本案結案!

网友:
T-CON上IC的資料最難找,因為它是跟著面板的...

网友:
我也找過,
真的不容易找...

网友B:
有人說是POWER IC, 有一個大電感220uH的, 看來也像是.
跑跑線路看看甚麼架構, 大約猜猜看可不可以改機代用, 這樣附加價值可能會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說是POWER IC, 有一個大電感220uH的, 看來也像是.
跑跑線路看看甚麼架構, 大約猜猜看可不可以改機代用, ...

這顆確定是 POWER IC ,它提供後端的 3.3V,1.2V , Gamma ,VGL,VGH等電壓,
當換這顆換到這些電壓出現時 後端排上的 DRIVE IC 就冒煙了,
所以說原先這顆會燒也是異常電流所致,結果才確定是 DIRVE IC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顆確定是 POWER IC ,它提供後端的 3.3V,1.2V , Gamma ,VGL,VGH等電壓,
當換這顆換到這些電壓出現時  ...

大大如果可以再來一次
換ic還是上電源供應器測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如果可以再來一次
換ic還是上電源供應器測試呢

哈!您真的有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給您一百個讚!

但是事實上送電有畫面了,只是 drive ic 也冒煙燒了,

所以不得不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您真的有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給您一百個讚!

但是事實上送電有畫面了,只是 drive ic 也冒煙燒了, ...

W大,其實也不是甚麼追根究底的精神
只是每次沒做到完全, 一定有些已經被忽略的因素, 冒煙就是OVER STRESS 的問題, 你給他直通12V, 也可能會工作幾秒再冒煙. 有沒有懷疑這棵有假冒品或者劣質品呢 ? 這年頭賣劣質IC和賣假藥的一樣多, 歐在賽格看過山寨手機當道的年代, MTK的SoC就塑膠袋一摟拿去賣, 500人民幣的貌似 NOKIA N95 / IPHONE 3GS的一堆, 還有人送歐兩支, 擺到現在都沒開封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