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省電燈泡拆解方法

楼主(2016-09-01):
在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06
很多癖友說省電燈泡很難拆。
這邊提供多數廠牌省電燈泡,螢光燈泡的拆解程序。
請依照步驟由 1 ~5

維修好,組裝過程,就是將這些程序由 5~1

步驟1 的範例:
要撬一圈,重點就是在那些金屬打凹痕的地方撬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
之前想拆一顆,
拆一半先放旁邊,
一放2年還在那裏躺著.....

网友:
曾經想要用手轉開它,啪的一聲! 燈泡碎了,我的手也噴血了.....

网友A:
一般來說第四步驟應該不是用旋的, 這兩個塑膠機構是用緊配套上的居多.
個人都是用痞酷小鐵鏟或加工過的鐵鋸片來撬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第四步驟應該不是用旋的, 這兩個塑膠機構是用緊配套上的居多.
個人都是用痞酷小鐵鏟或加工過的鐵鋸 ...

感謝大大補充。有時候就要見招拆招。

网友:
感謝分享,我撿了兩顆,再來拆看看,

网友B:
第四步驟,俺都是用半破壞性拆法,如果沒有太嚴重,塑膠殼還是裝得回去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90-1-1.html

网友C:
錯誤的示範 ! 底部金屬接觸(電)部件不要拆,拆了就裝不回去了 ! 只要用開錶刀將燈管與主體接縫處多點卡榫撬開(不可旋鈕轉開)即可查修損壞電子元件,維修後再將燈管卡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步驟,俺都是用半破壞性拆法,如果沒有太嚴重,塑膠殼還是裝得回去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 ...

樓主這篇真是不錯,照片解說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錯誤的示範 ! 底部金屬接觸(電)部件不要拆,拆了就裝不回去了 ! 只要用開錶刀將燈管與主體接縫處多點卡榫撬 ...

如果底座是平的,平頭釘的形式,可以不用拆這裡。
但如果底座是使用焊錫的,先拆底座金屬是最好的方法。因為焊錫會焊住一條銅線。一解焊,焊線就分開。而且上面塑膠座不必用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