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用電表測量冰箱電子零件好壞

楼主(2016-09-01):
如何使用三用電表測量冰箱電子零件好壞
正常零件使用三用電表測量都是多少

一.      73℃溫度保險絲

二.     化霜感溫器

三.     霜電熱管

四.    漏斗電熱線

网友:
建議你先用電錶的歐姆檔量一下,看看有什麼結果!

网友:
1:0.0-0.1
2:搜尋三洋冰箱很多前輩提供資訊
3:看後標籤電路圖有標示,如量測異常太多就是有問題
4:看後標籤電路圖有標示,如量測異常太多就是有問題

上來不應該只是問答案,而是你需要什麼又已經先量測什麼?
已經量到哪的地步讓你無法繼續進行下去而上來詢問且提供相關數據

先敘述自己量測數據再來詢問比較妥當,雖然定頻冰箱不外乎就是那幾樣東西損壞
雖然各位前輩大致能提供哪些方向,但沒提供自行先量測數據旁人根本無法精準判斷
定頻好修是好修,但沒先了解電路圖讓你遇到一個PIN氧化,就算全部零件換光也是不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