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手機 LDS 天線接點補強方式?

楼主(2016-09-02):
廠牌:華碩
型號:ZenFone go TV(ZB551KL)

以下圖片是借用其他網友的示意圖

  這隻手機用起來大致上 OK ,但是這個 GPS 常常收訊不良,有時拍打機身才會立馬收到訊號,在各大論壇有網友指出是 LDS 雷雕天線接點阻抗過高的問題,因在保固期內也修了不少次,但一段時間後又復發,原廠的處理在下已經很失望 ,所以想請問版上的各位,有什麼好方式可以補強解決?

  調整接點彈片強度與接點清潔劑這種效果有限,另外一點要考慮接點已磨損,所以要用補強的方式解決!
感謝各位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A:
修很多次仍有問題,我不太認為是你所述的"線接點阻抗過高的問題"

我比較傾向無線IC chip(BGA不良)

而且保固內修很多次仍是NG若你目前還是在保固內,打電話去開gan華碩才是王道.

PS:
另外若你手機的背蓋是有金屬接點或是貼上一些你看不懂的東西,以華碩的通病案例,有許多問題是"背蓋"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很多次仍有問題,我不太認為是你所述的"線接點阻抗過高的問題"

我比較傾向無線IC chip(BGA不良)

這隻手機
第一次換主機板,仍有問題。
第二次調整,只好了一陣子又復發。
第三次送修工程師檢查不出來(這個發生時間不定時)。
第四次送修,再一次更換主機版(現在還是不定時發生,但一樣拍打手機可以由軟體測得同一位置同一衛星訊號增強)。

至於 BGA 不良,我無法解決。華碩了不起只能在保內不斷的換板子…
後面背蓋只是一片單純包覆用塑料,中間的背殼上有 LDS 天線的痕跡。

网友B:
焊OK線   或是細漆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OK線   或是細漆包線

LDS 天線是噴塗電鍍在塑料殼上…可能無法焊接(塑料變型)!

  若是直接由主機板端焊一條 OK 線來取代,第一個要避開零件在手機殼空間內的走線的問題,另外天線長度感度,焊料會不會有阻抗問題要解決…這要請專家來解答了!

  所以目前比較傾向在利用原有天線,在現有接點上補強。
在下想過用幾種方法…
  導電銀漆,但效果導電性如何就不知,應該也不耐磨損吧?
  多數連接器接點因為多半採鍍金,有較好導電性也可以抗氧化,所以貼金箔方式…這不知是不是有效?

网友C:
在被蓋上貼金箔方式~應該有效
之前用HTC ONE X 信號不好也是在被蓋貼滿銅箔~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被蓋上貼金箔方式~應該有效
之前用HTC ONE X 信號不好也是在被蓋貼滿銅箔~效果不錯 ...

銅箔我有想過…目前手上到電料行買到的銅箔膠帶,過一段時間會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隻手機
第一次換主機板,仍有問題。
第二次調整,只好了一陣子又復發。

華碩"手機"&"平板" 均不是華碩"設計生產"

而是委外~"緯創"這家 (因該沒記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碩"手機"&"平板" 均不是華碩"設計生產"

而是委外~"緯創"這家 (因該沒記錯)

誰生產的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商品貼的是華碩的品牌,華碩就有責任顧好該品牌商品的品質…但目前個人經驗看起來不論在品質還是維修服務上都是沒有的!
  代工廠也是應廠商要求生產…什麼樣的要求自然會生產出什麼樣的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箔我有想過…目前手上到電料行買到的銅箔膠帶,過一段時間會氧化…

有銅箔+透明保護膜的, 比較不會氧化!
不清楚那裡有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