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DTL-742E510 開機後劃面異常

楼主(2016-09-02):
請教各位大大,這是不是要進入工程模式,要如何進入工程方式。
只能開機關機,其它的按鍵都沒有做用。

機型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型號

网友A:
一般需要進到工程模式都是顏色變異、或是跳為自動檢測畫面(畫面不斷切換)
這個看起來只有個長方形方塊卡在那邊,不太像呢...比較像是主板的問題
建議各路電壓檢查,以及主處理器跟記憶體方塊,開機記憶ic 都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需要進到工程模式都是顏色變異、或是跳為自動檢測畫面(畫面不斷切換)
這個看起來只有個長方形方塊卡在 ...

感謝kao大大,我還想說沒人回應。我在量看看說。如果主機板壞了?是ic問題?這樣換主機板比較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