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7J 無法開機啦

楼主(2016-09-02):
ASUS W7J 無法開機啦,
原來的WIN7-X64實在太慢了,
乾脆換掉OS,昨晚一整晚都在灌OS,
WIN7,WIN10,64,86的,
都是拖得很慢,RAM只有1G,實在跑不起來,
今早再灌WIN7 THINPC,瘦身版,
卻卡在BIOS,無法進入安裝程式,
昨晚發現散熱出風口很熱,
拆開加強散熱看看,

內建512M RAM,再加一條512M RAM,

ASUS W7J RAM

ASUS W7J RAM

ASUS W7J-1

ASUS W7J-1

ASUS W7J-2

ASUS W7J-2

原來的散熱膏都硬化了

ASUS W7J-3

ASUS W7J-3

ASUS W7J-4

ASUS W7J-4

ASUS W7J-5

ASUS W7J-5

ASUS W7J-6

ASUS W7J-6

ASUS W7J-7

ASUS W7J-7

ASUS W7J-8

ASUS W7J-8

ASUS W7J-9

ASUS W7J-9

開機就卡在這裡不動了

ASUS W7J-10

ASUS W7J-10

硬碟拿到別的電腦FORMAT,仍然沒效

ASUS W7J-11

ASUS W7J-11

難道也是顯示晶片燒壞了嗎??

還是BIOS的問題??

网友:
我遇到的是硬碟快故障,
突然無預警死當,
再來開機進bios很慢,
無法重新安裝win.

网友A:
利害,這台顯卡竟還正常使用中...這現象不是顯卡吧,應該是擋在硬碟部份,先換個硬碟看看或者先拆掉硬碟後開機,看還會不會擋在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這台顯卡竟還正常使用中...這現象不是顯卡吧,應該是擋在硬碟部份,先換個硬碟看看或者先拆掉硬碟後 ...

硬碟拿到別的電腦還可以FORMAT,

應該是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拿到別的電腦還可以FORMAT,

應該是沒問題??

換個硬碟裝看看,
可以FORMAT,
不一定能裝開機系統,
有些故障在I/O軌,
只能當存資料硬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拿到別的電腦還可以FORMAT,

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用diskgenius掃描硬碟是否有問題,或者用其他硬碟壞軌掃描軟體檢查硬碟,或者換一個正常硬碟測試。

网友B:
把新裝的那隻記憶體拔下 在看故障是不是一樣
把硬碟拆掉 用隨身碟或光碟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新裝的那隻記憶體拔下 在看故障是不是一樣
把硬碟拆掉 用隨身碟或光碟可不可以開機 ...

那隻記憶體是原來就裝,
如果是硬碟的問題,
想換個SSD試試看

雖說開機不能進入系統,
但溫度還是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隻記憶體是原來就裝,
如果是硬碟的問題,
想換個SSD試試看

溫度很高就先把散熱模組拆下來看是否散熱膏跟晶片間接觸不是很好
可能要加銅片去調整
如果能夠用隨身碟開機建議把BIOS刷一下

网友:
建議先處理過熱問題,記憶體與硬碟換確定無問題良品下去安裝系統。
過熱如無法處理,先用外加風扇加強散熱。

网友C:
拆下硬碟後開機.能跳過"卡住"的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硬碟後開機.能跳過"卡住"的畫面嗎

拆下硬碟後開機.可以跳過"卡住"的畫面,
但是一直逼逼叫....
應該是硬碟分割出錯了,
三個槽都是主分割,
難怪電腦會抓狂,
重新整理灌 WIN7 THINPC
現在要更新驅動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硬碟後開機.可以跳過"卡住"的畫面,
但是一直逼逼叫....
應該是硬碟分割出錯了,

嗶嗶叫也有可能是鍵盤問題.請將鍵盤暫時拆除再試試

网友:
這型的散熱設計及使用的顯示晶片有問題, 不換晶片無法解決高熱的狀況, 小的
手上也有一台客戶淘汰的W7S, 機器是好的, 雖然換上SSD及底部加開散熱孔, 依
舊壓不下熱度, 所以也就閒置了.

网友:
應該是鍵盤壞了,拆掉再試試看

网友:
給你個良心建議:

1GB的RAM , 是跑不動Win7

要跑Win7最低至少要2GB (也是有點慢,硬碟燈會狂閃)

基本上官方win7多是建議4GB的RAM

======================

NB開機未進入windows作業系統時,此時若是持續嗶嗶叫,基本上就是鍵盤有卡鍵or不良

檢測方式也很簡單,拔掉內建鍵盤的 cable薄膜排線,改外接USB鍵盤~~此時你在開機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會嗶嗶叫是因為硬碟分割出錯了,
分割成三個槽都是主分割,
難怪電腦會抓狂嗶嗶叫,
(連我都跟著抓狂嗶嗶叫)

拆了散熱加強後,
溫度比較好一點,
或許還要改個散熱風扇,

灌了 WIN 7 THINPC 瘦身版,
操作速度是比較好一點了,
RAM還是要再加2G,

抓了大陸的WIN7驅動程式,
病毒一大堆,掃毒殺不完,
全部砍掉再重練,
到現在還在灌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嗶嗶叫是因為硬碟分割出錯了,
分割成三個槽都是主分割,
難怪電腦會抓狂嗶嗶叫,

好事多磨~~
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會嗶嗶叫是因為硬碟分割出錯了,
分割成三個槽都是主分割,
難怪電腦會抓狂嗶嗶叫,

筆電驅動程式最好從原廠抓安裝後比較不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電驅動程式最好從原廠抓安裝後比較不會出問題

原廠只有到VISTA,
和WIN7還不能通用,
只好到處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只有到VISTA,
和WIN7還不能通用,
只好到處抓...

這是幫你查到的 就只有音效到Realtek High Definition官網抓
- 大部分 Vista 的驅動程式還是可以使用,另外還有許多是不需要自己找的

- 目前唯一的問題就是音效的驅動程式 (喇叭/耳機沒聲音)

==========================================================

可用的 Vista 驅動程式:

  ATK:用來控制 Fn 鍵的軟體
    1. ATK_Hotkey 公用程式 (如果只裝這個就不會有動畫)
    2. ATKOSD2 公用程式 (還要裝這個才會有動畫)
  無線網路 / 藍芽控制軟體:
    3. Wireless Console 2 (就是用來控制 Fn + F2 的軟體)
  觸控板:
    4. Touch Pad Premium (不裝這個也是可以用,只是左右鍵中間不會有藍光出現而已)

==========================================================

只需要用 Windows Update 更新,不需要自行安裝的驅動程式:

  1. 顯示卡
  2. 藍芽
  3. 視訊鏡頭
  4. 讀卡機
  5. 數據機
  6. 有線網卡
  7. 無線網卡
  8. 晶片組

==========================================================

可安裝但是無法使用的軟體:

  Power 4 Gear (電源管理軟體)
  * 更新:重新開機後就可以用了

==========================================================

再來就是最麻煩的音效驅動 - Realtek High Definition,解決的方法有兩種:

  1. 安裝華碩官網的 XP 驅動程式
  2. 安裝 Realtek 官網的 High Definition 驅動程式 (許多網友都建議裝這個,但是小弟試過後發現無效,麻煩其他大大幫忙測試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廠只有到VISTA,
和WIN7還不能通用,
只好到處抓...

以正版win7含sp1的安裝光碟

基本上安裝完後你的NB理論上所有driver全部就會自動安裝上,並不需要另外找driver

所以你的win7 OS來源我認為不會是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幫你查到的 就只有音效到Realtek High Definition官網抓
- 大部分 Vista 的驅動程式還是可以使用,另 ...

不知道為甚麼,
我用Vista 的驅動程式還是不能使用,
Realtek High Definition官網抓的,
聲音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正版win7含sp1的安裝光碟

基本上安裝完後你的NB理論上所有driver全部就會自動安裝上,並不需要另外找dr ...

正版win7含sp1的體積太大,
速度會很慢,
我用的是瘦身版,
速度還好一點,
但還是要8G多,
office就用2003版的,
應該都夠了ˊ,
用過2016版,也沒覺得ˊ好用在哪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版win7含sp1的體積太大,
速度會很慢,
我用的是瘦身版,

印象中,瘦身版只是剃掉那堆內建驅動之類的東西吧?
主要是節省硬碟空間,如果有刪除到服務的話應該對速度會有幫助
這各沒研究過.

這地方也可以勾選成最佳效能
把一堆桌面特效關掉,速度也能提升一點點.

個人覺得,WIN7,2GB的記憶體真的是最低配備
因為我現在用的就是2GB的RAM,開太多網頁就等著CHROME自動回收分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瘦身版只是剃掉那堆內建驅動之類的東西吧?
主要是節省硬碟空間,如果有刪除到服務的話應該對速度會 ...

瘦身版還是有內建驅動之類的東西,
只是減掉某些沒用或少用的東西,
也取消內建預先啟動的程式,
所以開機後只有500多M記憶體使用量,
安裝完後應該還有很多可以瘦身的東西,
繼續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瘦身版還是有內建驅動之類的東西,
只是減掉某些沒用或少用的東西,
也取消內建預先啟動的程式,

請冷靜.哈哈

楼主:
我無法冷靜啦!!
被WIN7裡的權限搞死了,
沒有權限,甚麼都刪不掉,
偏偏權限又拿不到,
搞死人了!!
看來只有回到WIN XP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無法冷靜啦!!
被WIN7裡的權限搞死了,
沒有權限,甚麼都刪不掉,

不是有兩個記憶體插槽(裡外各一個),各插一G不就2G了。
有2G的記憶體不用瘦身版,請服用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兩個記憶體插槽(裡外各一個),各插一G不就2G了。
有2G的記憶體不用瘦身版,請服用這片。

內建固定的500M,
只有一個插槽,
可以加2G,共2.5G,

很討厭WIN7~WIN10裡的權限,
垃圾一大堆又刪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建固定的500M,
只有一個插槽,
可以加2G,共2.5G,

那個權限,我在WIN7裡試過要右鍵傳送到...,用管理員取得權限第一次會不成功,第2次就OK了。

筆電D2 2G的我還有用,你如沒1G的,私訊給我,我可以用平信寄給你。會用厚紙板保護,希望不會損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建固定的500M,
只有一個插槽,
可以加2G,共2.5G,

我有閒置的2g 667沒測試過.
可送妳試試.
郵寄或到竹圍取..請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無法冷靜啦!!
被WIN7裡的權限搞死了,
沒有權限,甚麼都刪不掉,

最凶狠的作法是,把擁有者改成自己

滑鼠右鍵 -> 內容 -> 安全性
下方那個  如需特殊權限或進階設定,請按一下[進階]

進階 -> 擁有者 -> 編輯
把目前擁有者改成現在登入的帳號,確定後關閉.

然後重新點回安全性那頁,就可以修改使用者權限選項
開啟完全控制

大概就能刪掉一些,之前不給修改權限的東西
但是要慎用 XD

指令的話,就是takeown這指令

楼主:
在此特別感謝dd0725網友大力加持!!

送了2G,1G的RAM,還有320G 2.5吋的硬碟,
先加了2G的RAM(共2.5G),功力大增一甲子,
再把WIN XP砍掉重練WIN 7 THINPC,
重練WIN 7基本功不難,
但是要把所有權限通通砍掉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兩個記憶體插槽(裡外各一個),各插一G不就2G了。
有2G的記憶體不用瘦身版,請服用這片。

內建 512M ( 焊在主機板上 )
不能更換,只能再加2G,
不知能不能加4G??

那片ASUS WIN 7 好像是PC版,
可以適用筆電嗎??

剛剛看到W7J 當年新機價為:62000元???

楼主:
加裝了2G RAM 後,
灌回了WIN 7 THINPC,
真的是嚇嚇叫!!
不會再有拖慢的情形了!!

系統再優化,再砍掉一些垃圾應該就沒問題了!!
溫度也比較正常了,但好像還可以在加強一下!!

現在先接60吋的螢幕用看看!!

60吋螢幕

60吋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建 512M ( 焊在主機板上 )
不能更換,只能再加2G,
不知能不能加4G??

筆電D2的RAM,我還沒看過4G的,或許有,但價格一定不便宜,不普遍的東西。

那片光碟我是灌過很多片不同的ASUS主機板,沒有灌過筆電。片子也是在朋友處撿的,當初撿的時候有一大箱,少說有好幾百片各式各樣的隨機光碟。

楼主:
這台ASUS W7J 的筆電,還算是不錯的機種,
只是在當時那個XP,VISTA的年代,
記憶體很貴,最多就是1G或1.5G,
功能效能都不如現在WIN7 或 WIN10的效能,
加到2.5G,速度和效能都超過XP了,
只是這機種最大的問題是CPU和顯示晶片的高溫,
於是再加強一下散熱吧!!

散熱後蓋原設計有45個通氣孔,
卻只開了一排15個孔

W7J後蓋-1

W7J後蓋-1

W7J後蓋-2

W7J後蓋-2

W7J後蓋-3

W7J後蓋-3

用一字起子把塑膠孔敲掉

W7J後蓋-4

W7J後蓋-4

W7J後蓋-5

W7J後蓋-5

W7J後蓋-6

W7J後蓋-6

45個開孔完成,還要找個薄網黏上,
排除灰塵進入

W7J後蓋-7

W7J後蓋-7

W7J後蓋-8

W7J後蓋-8

這兩個銅管還要找些銅片或鋁片黏上去,
加強散熱,風扇要找相似的可能不好找

W7J後蓋-9

W7J後蓋-9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ASUS W7J 的筆電,還算是不錯的機種,
只是在當時那個XP,VISTA的年代,
記憶體很貴,最多就是1G或1.5G,

如果是自己用的.就別蓋了.哈哈.我都看到那個後蓋在哭泣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台ASUS W7J 的筆電,還算是不錯的機種,
只是在當時那個XP,VISTA的年代,
記憶體很貴,最多就是1G或1.5G,

神奇女俠.
若用小挫刀修飾一下就比較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神奇女俠.
若用小挫刀修飾一下就比較完美

那個蓋在裡面看不倒,

還要黏個防塵細網,

可以噴點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的.就別蓋了.哈哈.我都看到那個後蓋在哭泣了

屁股的溫度有比較低一點啦!!

現在溫度真的差很多!!
只有出風口可以感覺到熱氣!!
挖洞的地方都是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蓋在裡面看不倒,

還要黏個防塵細網,

它噴了黑色物料可能是導電體, (可用電錶量度底蓋任何一點是否相通)
是用來通導負(-)電用,
若噴了漆變成絕緣了.

楼主:
這台筆電配合無線滑鼠和60吋電視螢幕,
我就可以躺在沙發上痞酷網了ˊ!!!

再把那套PIONEER的主機喇叭整理好,
也許可以做家庭劇院??

不知道能不能唱卡拉OK??

楼主:
剛剛找了個ˊ TakeOwnership 的小程式,
在右鍵就可以砍!砍!!砍!!!
不用再練功了!!
省了我一甲子的ˊ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的.就別蓋了.哈哈.我都看到那個後蓋在哭泣了

別再哭泣了!!

屁股挖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屁股的溫度有比較低一點啦!!

現在溫度真的差很多!!

別說你的筆電溫度高,我的EPC也很高,聽歌到下午整台就像暖爐,不過今天跟它裝個風扇在下面,省了散熱墊的費用。

PP

PP

側面照

側面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裝了2G RAM 後,
灌回了WIN 7 THINPC,
真的是嚇嚇叫!!

"60吋的螢幕"
壯觀~~
好羨慕喔!!
我家的只有37"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H:
"60吋的螢幕"
壯觀~~
好羨慕喔!!

這是我叔叔鴻海年終尾牙摸彩摸到的啦!!

楼主:
這台筆電到此算是完修了,
但還有一個小問題,
螢幕四邊有光點,
是偏光膜退化了嗎??

w7j螢幕-1

w7j螢幕-1

w7j螢幕-2

w7j螢幕-2

w7j螢幕-3

w7j螢幕-3

w7j螢幕-4

w7j螢幕-4

w7j螢幕-5

w7j螢幕-5

這個還能再修嗎??

网友:
小弟感覺像濾色片老化,小弟手上有臺多媒體撥放器(早期內崁式7吋lcd機種)也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筆電到此算是完修了,
但還有一個小問題,
螢幕四邊有光點,

你這樣還好啦,來來來,你來。給你看看我另一台夜班專用的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