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ier冷氣定頻式8500BTU更換公機板接線請教?

楼主(2016-09-02):
故障狀況:遙控器遺失,用手動開關(外殼內有:測試、緊急、遙控三段切換)切入測試模式運轉,但購入通用型遙控器後,切入遙控模式,起初以為OK了,沒想到等個5分鐘後,就會逼逼叫,重複開關機動作,手動切回測試或緊急模式皆可運轉,目前將就用手動模式,只是不方便開關機(需要爬上爬下的),想說購買了公機控制板,遇到以下情況的問題,請教線上高手指導。感恩解惑!

Carrier控制板

Carrier控制板

Carrier控制板

公機控制板

公機控制板

公機控制板

這顆是否為風扇馬達啟動電容,如是,如何知道其規格大小,新公機板是否需要買顆新的連接上線

請教板上各位先進指導,增進學習廣度,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370&pid=741750

拆下來去材料行買就行了吧~
不然整塊帶去也可以吧?~

网友:
您也把(原板)
各角度+背面都拍一張吧

网友:
側面應該有標示幾UF幾V,如有標示幾UF幾V的話就是馬達的電容,然後去買端子頭型的電容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趁這近日雨天不需用到冷氣,再度拆下拍照如下:

整體接線外觀

整體接線外觀

三條中粗線接入馬達,三條細線接入馬達後側?

三條中粗線接入馬達,三條細線接入馬達後側?

機板正面

機板正面

機板背面

機板背面
馬達後側三條細線接於機板HALL插槽,有何功能呢?
電容1UF買回與馬達三條線接法如何?,與新的公版如接線?

楼主:
感謝ylt99提供資訊

网友A:
請問機殼上有線路圖??
有的話請提供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機殼上有線路圖??
有的話請提供一下吧~

SORRY!機殼上線路圖只剩下一張紙,沒能看出其他線路圖了

网友B:
你對一下機板

電源兩線一條接電容在接1, 電容另一端接2
另一條電源接3
123直接對應到馬達的接線就可以了

网友C:
舊板風速是由基板的電壓控制速度!
請另購無段變速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對一下機板

電源兩線一條接電容在接1, 電容另一端接2

感謝 fletcher 指導
拆開機板後檢視馬達接線3條往內部外,後面還有3條較細一點的線接於機板的HALL插槽,如圖[attachim g]224631

引入馬達後面3條線是何功用?

引入馬達後面3條線是何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板風速是由基板的電壓控制速度!
請另購無段變速公板!

謝謝lhc大:因已購買了圖示ˊ的公機板了,之前不知有無段變速的機板,所以也就在這摸索,請教線上個高手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lhc大:因已購買了圖示ˊ的公機板了,之前不知有無段變速的機板,所以也就在這摸索,請教線上個高手 ...

按照10樓的F大所說的123~
1 藍線 接電容跟公板上的com腳
2 橘線 接電容另一端~
3 紅線 接 公板 上的強,中,弱~

HALL的三線就不理會了~
應該是 霍爾IC 偵測轉速的

這樣風速只有最高速了~不能變速~
若能接受就改上吧~
不然就只能另外買無段變速的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