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T5輕鋼架燈具微閃爍修理

楼主(2016-09-02):
公司某同事抱怨其座位一直有微微燈光閃爍的狀況, 感覺很不舒服; 自己過去體驗也能隱約感受到閃爍; 但直視該座位頭頂上的燈具時卻有又看不出來.
今天有空就花點時間將整個燈具拆下來檢查看看:

▽該燈具採用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

▽將其拆下後打開外殼

▽仔細目視檢查後發現一顆電容有膨肚現象

▽果然只剩70pF, 原來應該要0.22uF...

▽有一就可能有二, 把另兩顆同類型(0.22uF & 0.1uF)也拆下來檢查; 不出所料也都掛點了

▽從零件箱找幾顆同規格品比對

將那三顆電容換新後組裝回去接上220V市電, 個人已感受不到微微燈光閃爍
然後將燈具裝回同事座位頭頂上由苦主親身驗證, 也沒有閃爍的感覺. 完修!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東西故障。。。。。

网友B:
我家的安定器很容易被昆蟲入侵,然後短路,然就就點不起來了

每次都以為燈管壞了,拆下來看覺得蜘蛛網結很多,吸一吸,也開殼吸一吸,然後就好了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D:
公司某同事?
一定是長頭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東西故障。。。。。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電容故障~
塑膠電容在電源上沒遇過壞的, 只有在馬達的起動電容曾看過膨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安定器很容易被昆蟲入侵,然後短路,然就就點不起來了

每次都以為燈管壞了,拆下來看覺得蜘蛛網結很 ...

這款安定器的上蓋(白色那個)的前後都有彎折出檔板, 小蟲要入侵應該不是很容易.
再者這是用在公司的輕鋼架上, 應該條件會好一些. 不過因為上方有空調回風, 積灰塵的情況倒是相當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某同事?
一定是長頭髮的

+1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某同事?
一定是長頭髮的

呵~~~ 民俗月才剛過, 爆米花大怎又思念起長髮...

事實上這樣寫是有些怨懟, 因那位同事一直來碎碎唸; 但整體上四根燈管都發光正常, 公司也沒備品燈具可換.
拆下後就是一個昏暗大洞, 要嘛快快修好, 不然就要拆別人頭上去換(換被人白眼), 所以已經打哈哈拖很久了~

不過還是要感謝這位老杯杯, 讓我多學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電容故障...
以前修電源時對這些濾波電路都嘛只量有沒有導通, 甚至短接過去讓電源直接將跳過; 真沒想到在安定器上會有影響...

网友E:
有沒有人碰過同外型的燈,三不五時就不亮,然後只要把燈管轉一下就會亮了

燈一般不會有人去動,最近也沒發生地震或是有人搖大樓的事,已經發生很多
次了,一直找不到問題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人碰過同外型的燈,三不五時就不亮,然後只要把燈管轉一下就會亮了

燈一般不會有人去動,最近也沒發 ...

可能氧化造成接觸不良,有這種接頭更換掉就好了

网友:
又學到實用的技能了

网友F:
正好辦公室陸續幾座T8/T5燈具罷工,等拆下來檢查電容是否碰肚。
好奇的是:電容規格那麼多,lazy大工具箱怎麼剛好會有這些零件?另外,對這台測Y字頭的儀器還蠻有興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辦公室陸續幾座T8/T5燈具罷工,等拆下來檢查電容是否碰肚。
好奇的是:電容規格那麼多,lazy大工具箱怎 ...

這個T5燈不算罷工, 只是微微隱約的閃爍讓人不舒服;
遇過真正罷工的大都是IC或MOS炸掉居多

公司本身算電子製造業, 有一堆廠商提供的樣品盒, 裡面剛好有合用的

那台測試儀器是以前網上團購的簡易晶體測試器, 現已改版更新為彩屏圖形顯示, 有興趣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1258-1-1.html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大師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實用的技能

网友G:
請問那是T5燈管吧!若是LED也是閃爍問題,是否一樣病灶?

网友:
之前一位水電朋友送了一些給我,發現裡面有一個50UF電容器,供應電源給IC用的,ESR 過高更換之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某同事?
一定是長頭髮的

想必這才是原動力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那是T5燈管吧!若是LED也是閃爍問題,是否一樣病灶?

遇過好幾次LED球泡燈閃爍的問題...
大部份都是裡面電源模組不良, 以電解電容衰退為大宗
少部份是某一兩顆LED顆粒不良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過好幾次LED球泡燈閃爍的問題...
大部份都是裡面電源模組不良, 以電解電容衰退為大宗
少部份是某一兩顆 ...

感謝解惑